[方案讨论] 现在航顺有针对蓝牙mesh方面的产品吗?

楼主(2022-04-27):
最近想做一款智能家居方面的产品,需要用到蓝牙mesh和低功耗,请问现在航顺有针对蓝牙mesh方面的产品吗?

网友A(2022-06-14):
航顺他家好像暂时没有蓝牙方面的产品吧

网友B:
没听说过了,具体的还是问问厂家把

网友C:
你用航顺的MCU,用别家的蓝牙模块不也行么

网友D:
我觉得蓝牙mesh现在是个主流耶

网友E:
航顺应该是没有吧,我看选型上没发现呢

网友F:
智能家居用蓝牙mesh属实是最优的选择

网友G:
一般MCU公司好像都不咋做蓝牙方案呢

网友H:
低功耗呀,估计航顺他家没有低功耗的蓝牙mesh方案呀

网友I:
没有,我记得是没有,如果你想知道,可以去找个代理商咨询一下

网友J:
为啥非要用航顺的呢?他家好像不咋做这种方案呢

网友K:
你可以用外置的蓝牙模块,用AT通信其实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