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帮看看下这个HT7533-1什么原因损坏

楼主:
这个HT7533-1几月后概率出现VIN和GND之间又1K左右的阻值,导致Q2输出的12v被拉低到3V左右。问题是重新焊接后又正常,焊接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1651046333(1).jpg (45.5 KB )

楼主(2022-04-27):
HT7533-1输出负载电流小于1MA

网友A:
疑难杂症;
会不会是芯片设计不好,内部电路偶然情况下进入了闩锁效应

楼主:
这个情况的数量还不少,元件好像也没有坏,重新焊接下又好了

网友B:
vin与gnd之间有阻值,有1k是在电路板上测的还是焊下来测的。
大概率mlcc,那个10uf的加热后又恢复。
我碰过一例类似情况。
我现在的输入电容用1206 50v 10uf

网友C:
C3,C4 开裂漏电了

网友D:
元器件性能恐怕有问题或者焊接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与gnd之间有阻值,有1k是在电路板上测的还是焊下来测的。
大概率mlcc,那个10uf的加热后又恢复。
我碰过 ...

板子上时测量有1K左右的阻值,7533拆掉后输入电压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C4 开裂漏电了

拆下7533后5551输出的12V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器件性能恐怕有问题或者焊接质量不行。

感觉焊接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封装的引脚都那么大间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焊接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封装的引脚都那么大间距,

楼主描述过重新焊接后恢复正常,我是基于这一点推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时测量有1K左右的阻值,7533拆掉后输入电压就正常了

我碰过此情形。用热风枪把7805吹下,换了一个芯片上去是好的。后来把拆下的7805焊到好的新板子上,也是好的。
我自己是推理MLCC的。
你的电路,前级后级均有稳压管保护。前级的稳压管没死,电源芯片应该是不会坏的。
大概率mlcc出问题。
能否告知你10uf的电容是mlcc吗,还有封装,耐压。

网友B:
楼主,有条件,用电桥去测试下电容,看看有什么差异。

网友E: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的事情了,电路板上用到LM2904运放,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比较用的,正输入高于负输入时,输出为正,否则就相反,非常简单的应用,感觉买的货源,从外观上看不出有瑕疵,而且是老供货商提供的,奇葩的事情来了,有不少的电路板,明明负输入高于正输入,按理输出为低,奶奶的,他偏偏输出为高,查遍了周边元器件,没有问题,重新上电,问题继续存在,割断与周边电路的联系,问题照旧,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把芯片焊下来,再重新焊上去。就正常了,奇葩吧,之后设计电路时,咱尽量不使用外部的放大器了,直接选择带运放外设的单片机,假货太多了,特别像LM2903,LM2904,LM358之类的。

网友E:
像这种重新焊接,就好的,基本就是芯片问题。假货。国内芯片市场上,就数运放,比较器,电源之类的芯片,最容易仿制了,**太多,防不胜防。你说他不能用吧,100个之中,他起码有60到70个可以用,剩下的就是废品,所以,非常隐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过此情形。用热风枪把7805吹下,换了一个芯片上去是好的。后来把拆下的7805焊到好的新板子上,也是好 ...

我搞错了实际焊接的是2.2UF 0805  25V K档 品牌三星
如果电容问题没道理重新焊接下7533就好了,2.2UF电容离7533大概有5CM距离,重新焊接时完全不会关联到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下7533后5551输出的12V电压是正常的

你拆下电容,泡一下水。
然后晾干再测电容。
可以用新电容一起泡水。对比漏电电阻

网友F:
以前用到过78M05的,电流约30mA,输入电压太高,前面用电阻+电容滤波的方式来降压,没有用稳压管,好像也是瓷片电容,示波器发现78M05的输入震荡了,后来用大的电解的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让我想起前几年的事情了,电路板上用到LM2904运放,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比较用的,正输入高于负输入时, ...

你意思是说这可能是物料质量有问题?又办法能知道物料是不是正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到过78M05的,电流约30mA,输入电压太高,前面用电阻+电容滤波的方式来降压,没有用稳压管,好像也是 ...

78M05又出现类似请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