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如何给CH32F203RCT6灌程序?

楼主(2022-04-27):
淘来几片CH32F203RCT6,用来测试F103RCT6的工程。
用的现成的板子板上没有BOOT0和BOOT1的选择都直接接地了,而且我们默认的晶振也不是8M看来没有办法使用ISP。
原有的开发和编程工具是KEIL4.74和JLINK8。
现在使用KEIL和JLink的工具软件都能够认到芯片(CORE)但是无法对FLASH编程。
如果不更新KEIL并更换JLINK或WCHLINK是不是无法继续测试下去?

网友A:
您好,若需要通过Keil对我们MCU下载,建议keil版本使用5.0以上版本,此外需要安装我们的pack包,在对应MCU EVT文件夹下PUB文件夹内有pack安装包。CH32F203 EVT下载链接如下,注意在通过Keil下载时,RAM for Algorithm这一项要将Size大小改为0x00002800或0x00005000,如下图.此外,使用J-Link工具时,注意下载模式选择SWD模式。此外,注意一下芯片是否设置了读保护,Keil无法直接解除读保护,可以使用J-Flash解除读保护,若有我司WCH-Link,也可以通过WCH-LinkUtility解除读保护。
CH32F203:http://www.wch.cn/downloads/CH32F20xEVT_ZI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