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如何给CH32F203RCT6灌程序进行测试

楼主(2022-04-27):
淘来几片CH32F203RCT6,用来测试F103RCT6的工程。
用的现成的板子板上没有BOOT0和BOOT1的选择都直接接地了,而且我们默认的晶振也不是8M看来没有办法使用ISP。
原有的开发和编程工具是KEIL4.74和JLINK8。
现在使用KEIL和JLink的工具软件都能够认到芯片(CORE)但是无法对FLASH编程。
如果不更新KEIL并更换JLINK或WCHLINK是不是无法继续测试下去?

网友A:
您好,对CH32F203下载时,需要安装对应的Pack包,建议使用Keil5以上版本,此外注意下载时下载接口选择SWD接口。附件链接为CH32F203EVT下载链接,在文件PUB文件夹下有对应Pack包。
http://www.wch.cn/downloads/CH32F20xEVT_ZIP.html

网友B(2022-07-04):
引用 网友A:
您好,对CH32F203下载时,需要安装对应的Pack包,建议使用Keil5以上版本,此外注意下载时下载接口选择SWD接 ...

为什么贵司的CH32F207带ETH功能,但不提供测试代码呀?

网友C:
KEIL下需要安装设备支持包才得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贵司的CH32F207带ETH功能,但不提供测试代码呀?

您好,CH32F207近期会更新带网络协议栈的EVT包,如果您现在需要,可以留一下邮箱,我稍后发给您。

目前在官网还没发现有更新,麻烦发我4789660@qq.com 谢谢

网友E:
用沁恒的WCHLINK工具

网友F:
jink可以的。

网友G:
F203没有用过。

网友H:
wch-link可以烧写程序吧。

网友I:
你可以用jlink下载就行,或者使用官方的WCHLINK

网友J:
沁恒不是有专门的烧录工具么,用USB或者串口都是可以烧录的

网友K:
话说,CH32F203这芯片是兼容F103RC的么?

网友L:
正常好像不需要boot吧,但是你要看看电路,我不敢确定

网友M:
你可以看看沁恒的CH32F203的电路设计啊,看看电路是否完全兼容

网友N:
你用jlinkV9吧,支持更多的MCU哈

网友O:
好像不需要更新keil吧,但是jlink估计得更新

网友P:
你要是用WCHlink好像是不需要更新的

网友Q:
这个你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比较稳妥一些

网友R:
你要安装pack支持包才能实现下载啊

网友S:
官方是有烧录工具的,可以用USB下载,你也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