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示波器MDO3000的101种用法

楼主(2022-04-27):
泰克示波器MDO3000覆盖了大多数日常测试需求,同时融合下述仪器的功能:行业领先的示波器频谱分析仪任意波形/函数发生器逻辑分析仪协议分析仪数字电压表和频率计数器通过融合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的功能,混合域示波器可以使用一台仪器,同时在时域和频域中工作。毫无疑问,一旦到位,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使用MDO3000,它就像一个百变女郎,满足您不同的测试要求。下面列出了您可以考虑完成的101项任务:
1.检查开机时间
2.解码SPI业务,查看信号质量
3.查看开机期间的时钟及第一次I2C业务
4.检查并行总线定时
5.测量相邻引脚上的串扰
6.测量I2C和USB2.0总线数据之间的定时
7.触发FPGA上的欠幅脉冲
8.触发建立时间/保持时间违规
9.测量程序执行时间
10.触发缓慢上升时间
11.触发缓慢下降时间
12.在监视计时器到时时,捕获SPI总线和电源状态
13.诊断地电平弹跳
14.检查引脚到引脚总线定时变化
15.测量中断响应时间
16.查找并行总线上的争用情况来源
17.测量差分信号2时钟
18.查找非预计的RF辐射
19.观察扩频时钟的频谱
20.检查频率,查看信号质量
21.量化抖动
22.测量过冲
23.测量经过缓冲品质传播时延
24.追踪信号线上的时钟谐波
25.观察时钟上的噪声直方图
26.在时钟有效时,解码时钟输入的并行总线3无线广播
27.确定功放输出
28.测量占用通道带宽
29.检查邻道功率
30.扫描干扰源
31.观察跳频
32.识别和测量无线输出中的峰值频率
33.识别缓慢的频率漂移传感器和控制信号
34.仿真传感器输出信号
35.检查滤波器响应
36.测量直放站稳定时间
37.复现模拟加速计输出
38.在理想信号中增加噪声,检查系统响应
39.解码I2S音频总线
40.计数旋转编码器中的脉冲
41.检查马达控制器的PWM输出
42.记录隔夜压力传感器输出
43.记录线性定位系统输入和输出
44.测量编码器占空比
45.捕获开关弹跳4电源
46.对比电源线谐波和法规极限
47.确认MOSFET位于安全作业区内
48.测量纹波49.测量涌入电流
50.检查变化负载下的稳压情况
51.捕获功率瞬态信号
52.确认电压电平
53.检定功率峰数校正
54.测量波峰因数
55.量化开关损耗
56.检查最小和最大工频电压
57.测量待机电流
58.检查逆电器上的相位关系5通信和I/O
59.在解码实际包数据时分析物理层
60.捕获通过RS-232发送的数据
61.检查电缆远端的眼图
62.使用模板测试捕捉间歇性缺陷
63.捕获不良的CAN总线事务
64.在理想的信号中增加噪声,测试接收机余量
65.触发视频信号
66.测试VCO,检查响应
67.测量锁相环的锁定时间
68.触发和捕获USB2.0错误
69.检查PLL容限
70.观察视频测试码型
71.观察视频图像
72.识别错误MILSTD-1553命令包
73.查看ADC上的模拟总线、数字总线和SPI总线
74.检查放射EMI
75.带通滤波测试
76.测量孔径抖动
77.查找ADC丢失数
78.执行AC动态测试
79.分析信噪比和失真
80.执行抖动测试
81.测量串扰
82.测量差分时钟传播时延
83.测量电源抑制比6放大器
84.测量传导EMI
85.测量AC CMRR
86.转函测试
87.测量DC PSRR数据
88.测量DC CMRR
89.测量AC增益
90.测量DC增益
91.测量偏置和偏置电流
92.检定非预期振荡
93.测量电源抑制比
94.测量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和过冲
95.测量转换速率9
6.测量开环增益
97.测量稳定时间7系统级
98.测量传导EMI
99.嗅探放射EMI
100.检查功率分配
101.评估热性能变化
以上就是泰克示波器MDO3000的101种用法,如您在使用当中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登陆www.agi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