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示波器如何和pc连接

楼主(2022-04-27):
先安装tekvisa在连接openchoice先在tekvisa里找到你的仪器如果不行考虑不要有其他的visa干扰比如ni或者agilent电脑里的com口设置要和示波器设置相同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位流控制.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示波器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产生细小的光点(这是传统的模拟示波器的工作原理)。在被测信号的作用下,电子束就好像一支笔的笔尖,可以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瞬时值的变化曲线。利用示波器能观察各种不同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曲线,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等。
先安装tekvisa在连接openchoice先在tekvisa里找到你的仪器如果不行考虑不要有其他的visa干扰比如ni或者agilent电脑里的com口设置要和示波器设置相同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位流控制等如果是232连接注意线序比较新的电脑com口可能会有问题换台电脑试一下
用的USB、GPIB还是RS232?如果是RS232,说明书里有专门的接线脚定义,不是拿根线就能用。RS232速度不是一般的慢,要等好长时间才有反应。
TDS2000,都有什么接口?LAN、USB如果LAN口直接用网线连接,然后把示波器和计算机的IP地址设置在同一个网段内即可访问。如计算机IP:192.168.1.108示波器IP地址:192.168.1.100设置好后在IE地址栏内输入:192.168.1.100即可访问并控制示波器
首先得把电脑和示波器连接起来,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方式?按照我个人正在使用的情况,电脑和示波器是通过GPIB连接进行数据交互的,控制程序由labview编写,运行测试、信号采集和处理等毫无问题。如果自己不清楚在搞什么、要搞什么的话,欢迎登陆:www.agi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