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AVR® MCU] 中文文档:使用 12 位 ADC 进行转换、累加和触...

楼主(2022-04-27):
AD, dc
本技术简介所述的模数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ADC)是一款支持差分和单端转换的 12 位逐次逼近寄存器(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SAR),同时也是 AVR® DA MCU(AVR DA)单片机上的一个外设。 本技术简介将介绍该 ADC 模块在 AVR DA 单片机上的工作方式,具体涵盖以下用例:
• ADC 单次转换:初始化 ADC,启动转换并等待其完成,然后在循环中读取 ADC 结果。
• ADC 自由运行转换:初始化 ADC,使能自由运行模式,启动转换并等待其完成,然后在无限循环中读取 ADC 结果。
• ADC 差分转换:初始化 ADC,配置两个引脚以读取差分电压,启动转换并等待其完成,然后在无限循环中读取 ADC 结果。
• ADC 采样累加器:初始化 ADC,使能累加 64 个采样,启动转换并等待其完成,然后在循环中读取 ADC 结果。
• ADC 窗口比较器:初始化 ADC,设置转换窗口比较器下限阈值,使能转换窗口模式,使能自由运行模式,启动转换并等待其完成,然后在无限循环中读取 ADC 结果。如果 ADC 结果低于设置的阈值,LED 将翻转为点亮状态。
• ADC 事件触发:初始化 ADC,初始化实时计数器(Real-Time Counter,RTC),配置事件系统(Event System,EVSYS)以在RTC 溢出时触发 ADC 转换。每次 ADC 转换后,LED 都会翻转为点亮状态。
• ADC 温度测量:初始化 ADC,选择内部参考,选择温度传感器作为输入并通过运行 12 位右对齐的单端转换来获取数据。
所有示例的 ADC 结果将通过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USART)传输,并使用 Data Visualizer 工具绘制。

楼主:
本技术简介 的文档在: 这里

网友A(2025-09-05):
该文档介绍 PIC/AVR MCU 的 12 位 ADC 使用:讲解如何配置 ADC 模块,设置转换触发源(如定时器、外部信号);讲解累加功能,通过多次采样累加提升精度;说明触发机制,含自动连续转换与单次触发模式。还附寄存器配置示例、校准方法及应用场景,帮助开发者快速实现高精度模拟量采集。

网友B(2025-11-13):
该文档介绍 PIC/AVR 单片机 12 位 ADC 的转换、累加和触发功能:说明如何配置 ADC 模块,设置采样时间与转换时钟;讲解累加模式(多次转换求和)提升精度;阐述触发方式(软件 / 硬件触发)及中断配置;含寄存器设置示例与应用场景,帮助开发者实现高精度数据采集,适配传感器信号处理等需求。

网友C:
该文档介绍 PIC/AVR MCU 的 12 位 ADC 使用方法:涵盖转换初始化、触发方式(硬件 / 软件触发),累加功能(多次采样值平均以降噪),及触发源配置(如定时器、外部信号)。还含寄存器设置、校准步骤与示例代码,帮助开发者实现高精度精度数据采集,适用于传感器信号处理等场景。

网友D:
该文档介绍 PIC/AVR MCU 的 12 位 ADC 使用:通过配置 ADC 模块,设置转换触发源(如定时器、外部信号),启动转换后读取结果。利用累加功能对多次转换值求和,降低噪声,再通过软件计算平均值。结合触发机制实现定时或事件驱动采样,适配传感器数据采集等场景,附寄存器配置与代码示例,指导硬件连接与软件实现。

网友E:
自由运行模式听起来很有趣,这样ADC就可以持续工作而不需要CPU干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