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TM32的PA1和PB1同时配置中断

楼主(2022-04-27):
(无正文)

网友A:
配的什么中断模式?IO中断?中断优先级怎么配置的?你这样提问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的什么中断模式?IO中断?中断优先级怎么配置的?你这样提问太笼统了。 ...

外部中断,我是初学者,用stm32CubeMX图形化配置的,所以具体什么优先级别我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的什么中断模式?IO中断?中断优先级怎么配置的?你这样提问太笼统了。 ...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5_10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15_10_IRQn);

网友B:
要么PA1 PB2,要么PA2 PB1,二者不可得兼。

网友C:

因为这两个GPIO使用了同一个中断线,MCU之后响应后初始化的那个IO,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