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驱动串行数码管

楼主(2022-04-27):
串行数码管显示模块的外观如图1所示,它具有输入端和输出端可多个模块级联起来使用,以显示更多位的数码值。

图1 串行数码管模块

串行数码管显示模块的电路原理图见图2所示,该模块采用5V电压来工作。

图2 原理图

该显示模块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CL---PA2
SDA---PA3
CS ---PA4
图3 显示效果

Max7219字节数据发送函数为: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GPIO_Clear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4);
           __Delay(10);
      for(i=8;i>=1;i--)
      {
           GPIO_Clear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2);
           if(DATA&0x80)  GPIO_Set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3);
           else  GPIO_Clear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3);
           __Delay(10);
                      DATA=DATA<<1;
           GPIO_Set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2);
           __Delay(10);
}
}

Max7219写寄存器函数为:
void Write_Max7219(char address,char dat)
{
      GPIO_Clear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4);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Write_Max7219_byte(dat);
      GPIO_Set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4);
}

Max7219初始化函数为: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ff);
      Write_Max7219(0x0a, 0x03);
      Write_Max7219(0x0b, 0x07);
      Write_Max7219(0x0c, 0x01);
      Write_Max7219(0x0f, 0x01);
}

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CKCU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RETARGET_Configuration();
  T1_GPIO_Configuration();
  Init_MAX7219();
  __Delay(1000000);
  Write_Max7219(0x0f, 0x00);
  Write_Max7219(1,8);
  Write_Max7219(2,7);
  Write_Max7219(3,6);
  Write_Max7219(4,5);
  Write_Max7219(5,4);
  Write_Max7219(6,3);
  Write_Max7219(7,2);
  Write_Max7219(8,1);
  while (1)
  {
   ;
  }
}

网友A(2022-10-05):
用9012PNP来驱动共阳极数码管

网友B:
七段译码驱动74246 74247 74LS247 等好多的芯片

网友C:
TM1628怎么驱动共阳数码管

网友D:
数码管要多大电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要多大电流驱动

这个可以不考虑,使用的这个模块有较强的驱动能力,并能自动进行显示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1628怎么驱动共阳数码管

低电平输出的段码,加上共阳极的高电平即可点亮数码管。

楼主(2022-11-05):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要多大电流驱动

模块已解决了驱动和锁存的问题,直接使用即可。至于模块的功耗,可自行测一下。

网友E:
如何用uln2803驱动大号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用uln2803驱动大号数码管

那uln2803当功放使就是了,相当于是个大电流的开关。

网友F:
接串行口利用74LS245驱动六位数码管怎么编程?

网友G:
驱动数码管可以要什么型号三极管和芯片呢?

网友H:
用SPI串行接口驱动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SPI串行接口驱动数码管?

可以这样看,但它更接近与I2C只不过多了个片选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数码管可以要什么型号三极管和芯片呢?

该模块已具备驱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串行口利用74LS245驱动六位数码管怎么编程?

74LS245属并行类的缓冲芯片,驱动六位数码管查相关单片机教程接口。

网友I:
tm1651如何驱动数码管?

楼主(2022-12-05):
引用 网友I:
tm1651如何驱动数码管?

没有过

网友G:
用并行芯片控制数码管的段和位,比较浪费IO口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并行芯片控制数码管的段和位,比较浪费IO口资源

没错,现在多采用串转并来实现。

网友J(2023-02-02):
如何控制多个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何控制多个数码管?

多个数码管模块的前、后级串起来用。

网友K:
使用静态扫描,驱动两个数码管采用什么芯片?

楼主:
功能不复杂且引脚富裕的情况下可使用I/O口来解决,否则用所介绍的方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串行口利用74LS245驱动六位数码管怎么编程?

用74LS245多采用并行处理的方式

网友L:
如何驱动大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何驱动大数码管?

加三极管放大电路或功率驱动芯片等

网友H:
单片机引脚与数码管显示驱动芯片如何连接

网友F:
可以使用74HC595驱动数码管。

网友M:
用什么芯片可以将串行数据转换成并行的公数码管使用

网友N:
用74HC595驱动数码管能驱动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74HC595驱动数码管能驱动起来吗?

能!

网友O:
动态显示 多位数码管 怎么实现的?

网友P:
MAX7219驱动数码管无法正常显示是因为什么?

楼主(2023-03-04):
除了数码管和MAX7219本身的问题,就是MAX7219的驱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