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示波器观察LM386只看到了正半周

楼主(2022-04-28):
用LM386N搭建了一个测试电路和仿真电路 仿真没问题输入0.1输出波形完整
实际电路用示波器观察只能看到正半周 请问各位大神是因为信号饱和只有正半周
还是需要在运放正相输入加偏压才能产生传说中的负半周波形?或者在输出引入负反馈?

只能看到正半周 周期刚好是23HZ

只能看到正半周 周期刚好是23HZ

我用频率发生器输入的低频信号

我用频率发生器输入的低频信号

就是看不到负半周

就是看不到负半周

网友A:
仔细读一下LM386资料吧
看看参考设计

网友B:
LM386的3脚接个10K电阻到地。即可解决楼主问题。

楼主:
为什么同相端接电阻到低就可以输出负半周呢?测量输出端直流成分是0.85V不像资料描述的,(输出端被自动偏置到电源电压的一半)实际接线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读一下LM386资料吧
看看参考设计

大神能指点一下吗?进行了好多次实验都看不到负半周

网友C:
输出端0.85V就不正确,OTL应该是VCC/2的,多换几片试一下。另外把输入断开,测输出端直流电源,直到VCC/2就对了。要不就是芯片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M386的3脚接个10K电阻到地。即可解决楼主问题。

内部不是已经有个50k下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