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水分你觉着能有多大?

楼主(2022-04-28):
昨天看新闻,发现下面这条新闻,不由联想到去年本单位将“金牌J师”授予两个只会接线头电工的事,人家背后有人呀!

@hobbye501 :本单位几个五十岁左右只会拆装电动机的老妇女,自认为是维修电工,连个接触器都不知道为何物呀!
我就想知道。。。有几个女同胞干这行的

网友A:
有的人用时间换证、有的人用钱换证、有的人用关系换证。
把证名称改为“过人之处证”会更好理解。
即使有关系也不是能无限换证,关系会被消耗,又要用其他利益去换取关系。
也都不是白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人用时间换证、有的人用钱换证、有的人用关系换证。
把证名称改为“过人之处证”会更好理解。
即使有关 ...

言之有理,下放到单位拼的还不是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言之有理,下放到单位拼的还不是关系吗!

我觉得人家拼关系也没问题,因为实力强的可以不用讲关系,但人家实力弱的怎么办呢,他可以用关系来弥补实力的不足,这是人家的生存之道。
很多公司的生存也是建立在与用户之间的良好关系。
千里马再强,没有伯乐愿意用,也是浪费天赋。
所以关系+实力,两条腿走路我觉得是最好的。

网友B:
这水可是深不见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人家拼关系也没问题,因为实力强的可以不用讲关系,但人家实力弱的怎么办呢,他可以用关系来弥补实 ...

面对一群人和一个电路,要预测他们的行为或者控制他们行动,想想都知道哪个难,人要比电路复杂的多,那么多发驴发龟都没法控制住人群,控制电路要比控制人群容易的多。

网友C:
好事啊,各方面技能强的都被排挤,一群没能力的人靠发驴发龟占有着属于大多数人的资源,这个是不可能长久的

网友D:
政策都是好政策  就看落实的人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政策都是好政策  就看落实的人怎么样了

好经也怕歪嘴和尚,其实出发点都是好的,至于下面如何执行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E:
给技术工人上升通道是好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技术工人上升通道是好事情。

对于这个规定本人举双手赞成,只是有鉴于本单位唯亲是用的情况,本人感觉水分会极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于这个规定本人举双手赞成,只是有鉴于本单位唯亲是用的情况,本人感觉水分会极大。 ...

这种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努力做到最好,总归是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努力做到最好,总归是你的。

在本单位就算了,用技术高手的话说——在单位谁技术好,谁干的活就越多,但没有关系,奖励和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