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O和R-2R电阻分压实现DAC的经典线路图

楼主(2022-04-28):
使用I/O和R-2R电阻分压实现DAC的经典线路图
STC8H及USB系列手册:http://www.***.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网友A:
更新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新速度能到多少

使用10K+20K的网络,输出内阻10K或20K,设置速度(SETUP TIME)跟负载电容有关,一般是1uS左右的级别(负载电容100pF)。
使用1K+2K的网络,输出内阻1K或2K,则设置速度(SETUP TIME)可以达到0.1us的级别(负载电容100pF)。

网友C:
要求低的PWM,要求高的R-2R又不行。还不如一颗SOT236的专用IC,能到14bit,也不贵。所以这个R-2R有点尴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求低的PWM,要求高的R-2R又不行。还不如一颗SOT236的专用IC,能到14bit,也不贵。所以这个R-2R有点尴尬 ...

那要求中等的就可以了,要求响应速度快,精度没那么高,则R-2R就很有用,能用几MHz的速度刷新,而SOT23-6的都是SPI甚至I2C接口,巨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