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测试

楼主(2022-04-28):
    首先感谢21ic和合泰举办的这个活动《【开发板免费送】合泰半导体 Starter Kit尝鲜体验》;很荣幸得到了这次活动的中奖名额,开发板到了有一星期了,很抱歉这么晚才发,实在是太忙(lan)了。 好了闲话少说,还是开启这次主题任务。
    本次的主角是HT32 ESK32-30501开发板,CPU型号是合泰的HT32F52353,内核时Cortex-M0+,工作频率48MHz,具有128KB Flash, 16KB的SRAM,Timer/IIC/SPI/UART/ADC/USB等常用接口都有。更为可贵的是板载合泰开发的e-Link PRO 下载器,可以直接通过USB口下载程序,也可以把下载器分离出来,给其他Cortex-M芯片下载程序。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先欣赏下开发板吧。
    接下来就是搭环境了,打开合泰的官网(https://www.holtek.com.tw/esk32-30501) , 从这里下载下来所有文件和软件。需要注意的是keil 的pack是在固件库文件中的。
    开始进行DEMO测试,打开“【合泰】Starter Kit开发板\01_Data\Soft\HT32_STD_5xxxx_FWLib_V1.0.24_5762\example”目录,下面有很多示例,先测试LED,打开GPIO/Output,双击_CreateProject.bat文件
选择Keil MDK-ARM v5和 IC 为52352,然后按任意按键,就可以生成工程。然后打开原理图,可以看见LED1-PC14, LED2-PC15, 然后打开工程修改程序,我们设计程序为,LED1每隔500ms亮灭一次。
打开工程,修改代码如下:
/* Global functions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 (1)
  {

    GPIO_OutputBit();

//    GPIO_OutputData();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ure the GPIO as output mode.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 0 }};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PC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

  { /* Configure GPIO as output mode                                                                        */

    /* Configure AFIO mode as GPIO                                                                          */
    AFIO_GPxConfig(GPIO_PC, AFIO_PIN_14, AFIO_FUN_GPIO);

    /* Configure GPIO pull resistor                                                                         */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4, GPIO_PR_DOWN);

    /* Default value RESET/SET                                                                              */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C, GPIO_PIN_14, RESET);

    /* Configure GPIO direction as output                                                                   */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4, GPIO_DIR_OUT);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Output bit test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OutputBit(void)
{
  GPIO_SetOutBits(HT_GPIOC, GPIO_PIN_14); // GPIO = HIGH
  __Delay(5000000);

  GPIO_ClearOutBits(HT_GPIOC, GPIO_PIN_14); // GPIO = LOW
  __Delay(5000000);
}
下载设置如下:
下载完成后,可以看见LED灯开始闪烁了。
       这个开发板测试还是比较顺利,合泰的资料也很丰富,不过有个问题,有的.c文件没有加到工程中,但是goto define的时候也可以跳转和编译,很是疑惑,另外
自己创建工程,尝试了下,没有成功,会报很多错误,还在测试中,好了,目前的测试就到这里,后续有进展了再补充。
    最后再次感谢21ic和合泰的活动 。

网友A(2022-06-02):
合泰的HT32F52353怎么样?

网友B:
ESK32-30501是什么开发板?

网友C:
这个看着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