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5200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 恒定电流/恒定电...

楼主(2022-04-28):
SM5200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 SOT 封装与较
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 SM5200 成为便携式应用
的理想选择。SM5200 可以适合 USB 电源和适配
器电源工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
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隔离二极管。
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
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
电电压固定于 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
器进行外部设置。 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
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1/10 或者 20mA 时,SM5200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被拿
掉时,SM5200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
漏电流降至 2uA 以下。也可将 SM5200 置于停机
模式,以而将供电电流降至 40uA。SM5200 的其
他特点包括充电电流监控器、欠压闭锁、自动再
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
状态引脚。 应用范围
蜂窝电话、PDA、MP3 播放器
充电座 蓝牙应用
特性
 高达 5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 无需 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
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
功能
 直接从 USB 端口给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
 精度达到±1%的 4.2V 预设充电电压
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 自动再充电
 2 个充电状态开漏输出引脚
 2.9V 涓流充电器件版本
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 C/10 充电终止;
 采用 6 引脚 SOT-23 封装
 待机状态下的供电电流为 40uA
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

楼主:
SM5200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 SOT 封装与较
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 SM5200 成为便携式应用
的理想选择。SM5200 可以适合 USB 电源和适配
器电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