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87单片机的一道题目----AD采样显示在数码管

楼主(2022-04-28):
/*
* File:   demo01.c
* Author: Xueziqiang
*Encoding:"UTF-8"
* Created on 2022年4月15日, 下午7:49
*/

// PIC16F887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OSC = HS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HS oscillator: High-speed crystal/resonator on RA6/OSC2/CLKOUT and RA7/OSC1/CLKIN)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WDT disabled and can be enabled by SWDTEN bit of the WDTCON register)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RE3/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bit (RE3/MCLR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 MCLR internally tied to VDD)
#pragma config CP = OFF         // Code Protection bit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 Out Reset Selection bits (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over bit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RB3 pin has digital I/O, HV on MCLR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 CONFIG2
#pragma config BOR4V = BOR40V   // Brown-out Reset Selection bit (Brown-out Reset set to 4.0V)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Self Write Enable bits (Write protection off)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本程序通过一个基本的例子,复习之前学过的基础知识,并将每个基础的式子整合成一个基础的模块(后续如果遇到相对应的题目可以考虑直接模块化代入)
/*题目: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设计。采集AN7的数据,送入AD转换,在数码管上显示采集到的A数据,保留3位小数。
* 分析:首先要实现AD转换,然后利用处理AD转换的结果,再输出。
* 利用动态显示(数码管的余辉效应和人眼视觉暂留)设定刷新的时间为1MS=1000us
* 复习一下定时器TMR0的计算
* TMRO:晶振(根据题目所提供)为4MHZ 则Tosc(机器周期)=1/4MHZ 则Tcy(指令周期)=4*Tosc=1*10^-6s=1us
*      1.计算预分频系数:256*K*Tcy=1000us K=3.91 (TMR0的比率从2-256(2的一次方到八次方)) 故取预分频比K=4  对应寄存器(OPTION_REG)所在的位置应该给001
*      2.计算延时常数(就是每次计数器溢出后都要赋予的初值)T0_1MS记为X     (256-X)*K*Tcy=1000us X=6 赋初值 T0_1MS=6
*
*
*
*/
#include <xc.h>
//宏定义
#define T0_1MS 6
#define LED0 RC0
#define LED1 RC1
#define LED2 RC2
#define LED3 RC3
//函数声明部分 函数必须先声明后调用
void CSH (void);// 初始化模块,实现端口的初始化,定时器的初始化等
void __interrupt () ISR(void); //中断函数
void BCD(unsigned int); //将测试的结果转化
unsigned int  AD_SUB(unsigned char);
//void BCD_1(unsigned int R1);
//全局变量声明处
char GW,XSW1,XSW2,XSW3; // 位数
//char QW,BW,SW,GW;
unsigned char DD;              // 位码
unsigned int ADX;
//  数码管的定义
const char LED_CODE[11]=   // const表示这里的数据存储再ROM中
{
//    //共阳接法
//    0b00111111,//0
//    0b00000110,//1
//    0b01011011,//2
//    0b01001111,//3
//    0b01100110,//4
//    0b01101101,//5
//    0b01111101,//6
//    0b00000111,//7
//    0b01111111,//8
//    0b01101111,//9
//    0b00000000// 灭
共阳接法
            0b11000000,//0
            0b11111001,//1
            0b10100100,//2
            0b10110000,//3
            0b10011001,//4
            0b10010010,//5
            0b10000010,//6
            0b11111000,//7
            0b10000000,//8
            0b10010000,//9
            0b11111111// 灭
//对于想要加上小数点,对于共阴接法:若要显示小数点,则把代码值减去0x80(0b1000 0000),即最高位清0 对于共阳接法:要显示小数点就应该把代码加上0x80
};
//main******************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ADX=0;
    DD=0;
    CSH();
    BCD(0);
    while(1);
}

//子函数*************************************************************
//BCD 码转化
void BCD (unsigned int X){
    GW=0;XSW1=0;XSW2=0;XSW3=0;
    GW=X/1000; //个位 数据取出 假设X=1528,那么GW=1,因为/运算结果会自动转换为与被除数一致的数据类型,那么其余小数部分就被全部舍弃
    X=X%1000; //剔除个位 还是上面那个例子 %表示取余数的操作,也就是取528作为新的X
    XSW1=X/100; // 小数第一位取出 5
    X=X%100;  // 剔除小数第一位
    XSW2=X/10; // 小数第二位取出 2
    XSW3=X%10; //小数第三位取出 8
  // 注意,这里GW,XSW定义为全局变量,所以不需要返回值,直接在全局变量里进行修改数据
}

//初始化语句,初始化端口和寄存器
void CSH(void)
{
    //各个I/O口的输出和输入需要进行定义,0为输出(output),1为输入(input),相对应的寄存器为TRISX X=A,B,C,D,E 共35个O口(RE3只能作为输入),36个I口 32(A,B,C,D)+4(E)
//    TRISB=0B01000000; // 这个项目中不需要用到,所以注释掉
//    TRISA=0B00000001;
    TRISE=0B11111111;
    ANSEL=0B11111111;
    ANSELH=0B11111111;
    TRISC=0B00000000;
    TRISD=0B00000000; // D 口全部设置为输出口
    //由于C,D口没有数字口和模拟口的烦恼,所以这里不需要设置ANSEL和ANSELH 在这里面设置时,要注意模拟为1,数字为0.且这个寄存器并不是一一对应ABE三类IO口的编号 ANSEL=0b00000010;
//下面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
    OPTION_REG=0B11000001; // 最后三位时预分频比
    INTCON=0B10100000; // 设置中断的控制器
    TMR0=T0_1MS; //定时器赋初值
}

// AD 采样,获取采样结果
unsigned int AD_SUB(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int i,x;
    ADCON0=0b01000001;
    ADCON0|=(CH<<2);
    ADCON1=0b10000000;
    for(i=0;i<3;i++) NOP();//延时给电容充电
    GO=1;  // 启动AD转换 ,AD转换完成后自动清零
    while(GO==1);
    x=ADRESH<<8;
    x|=ADRESL;
    return x;
}

// 中断程序 实现数码管动态显示
void __interrupt()ISR(void){
    if(T0IF==1){
        unsigned int JK=1023;
        //定时器初始化
        TMR0=T0_1MS; // 赋初值
        T0IF=0; // 标志位清零
        ADX=AD_SUB(7);

        for(int j=0;j<3;j++) NOP();
        ADX=(ADX*5000.0)/JK;

        for(char j=0;j<5;j++) NOP();
        BCD(ADX);
        //C口刷新,刷新时间由定时器TRM0控制,每次只能允许一个C口打开,故这里要对C口进行清零操作
        PORTC=PORTC&0b11110000;
        if(DD==0){ // 第一种情况,位数为的情况
            PORTD=LED_CODE[GW]&0B01111111;
            LED0=1;// 第一个数码管打开
        }
        else if(DD==1){
           PORTD=LED_CODE[XSW1];
           LED1=1;
        }
        else if(DD==2){
            PORTD=LED_CODE[XSW2];
            LED2=1;
        }
        else if(DD==3){
            PORTD=LED_CODE[XSW3];
            LED3=1;
        }
        DD++;
        if(DD>3) DD=0;
    }

}
// 另一种BCD转化程序
//void BCD_1(unsigned int R1){      //逐位提取数字
//    QW=0;BW=0;SW=0;GW=0;
//    while(R1>=1000){
//        R1-=1000;
//        QW++;
//    }
//    while(R1>=100){
//        R1-=100;
//        BW++;
//    }
//    while(R1>=10){
//        R1-=10;
//        SW++;
//    }
//    GW=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