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D卡和USB混用fatfs怎么区分数据来自哪个

楼主(2022-04-28):
移植USB的时候,参考了很多例程,感觉FATFS太强大了,还是一知半解,

之前只用过USB,勉强可以用

现在想在此基础上增加sd,
那么同时挂在两个硬件,该怎么区分呢?

网友A(点评):
研究清楚了吗? 最近我也在玩这个,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B:
改diskio.c的部份

楼主:
是指自己定义的那个标号么

网友C(2023-05-24):
在嵌入式系统中,同时挂载多个硬件设备是很常见的

网友D:
可以使用statvfs结构体来获取设备的文件系统类型和容量信息

网友E:
使用的文件系统不一样

网友F:
文件读写操作方式不同

网友G:
看设备名称

网友H:
使用时看哪个正在被使用就是那个

网友I:
ID不同,一般每个设备都有唯一的标识符

网友J:
看他们的路劲径来区分

网友K:
软件是能知道数据是来至USB 接口,还是SD卡接口的。就好比电脑有两个硬盘,软件是能区分开的。

网友L:
使用的驱动程序不一样

网友M:
同时挂两个,要注意避免同时访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