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22-04-28):
在下有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帮忙解决,再次表示感谢!

问题是这样的,我用CD4013器件实现开关控制功能,可以实现。
但是换成同意功能的74LVC2G74就不行了,比较奇怪。

楼主:
图中press处是一个按键,电路设计的想法是每次按下后,switch处产生一个电平翻转信号。

CD4013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换成74LVC2G74,却不能实现。看手册,这两个器件

性能参数都差不多的,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可以实现,一个实现不了?

网友A:
104是0.1UF,你一个0.1UF,一个0.01UF,可能边沿不符合要求吧

网友B:
74LVC2G74原理图没错,一定可以实现T触发器功能。是不是PCB、焊接、或者器件有误?
或者74LVC2G74的6脚串联一个大电阻(比如220K)到+5V,试一试。

网友C:
一个是cmos高阻抗,一个是74系列双极型电路,应该会有差异。

网友D:
CD4013是cmos高阻抗,一个是74系列双极型电路,两者在输出上是有区别的,还有线路PCB上面要核实一下。

网友E:
C7 这个电容太大,换成1nF 的可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D4013是cmos高阻抗,一个是74系列双极型电路,两者在输出上是有区别的,还有线路PCB上面要核实一下。 ...

74系列逻辑芯片

本文引用地址:什么是74系列逻辑芯片

根据工艺特点,逻辑器件可分为Bipolar、CMOS、BiCMOS等工艺,其中包括器件系列:

Bipolar(双极)工艺的设备有TTL、S、AS、LS、ALS、F。(除标准型和高速型F外,均包括S)

CMOS工艺的设备有:HC,HCT,CD40000,ACL,FCT,LVC,LV,CBT,ALVC,AHC,AHCT,CBTLV,AVC,GTLP。(除LV和GTLP外,都包括C)

BiCMOS工艺的设备有:BCT、ABT、LVT、ALVT。(全部包括T)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LVC2G74原理图没错,一定可以实现T触发器功能。是不是PCB、焊接、或者器件有误?
或者74LVC2G74的6脚串联 ...

多谢回复,试了不行。还是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4013是cmos高阻抗,一个是74系列双极型电路,两者在输出上是有区别的,还有线路PCB上面要核实一下。 ...

多谢回复,该怎么样才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呢?又调试了半天,还是不行。

网友G:
1、更换板凳楼层提到的电容
2、更换按键
3、将Press、Swicth处的波形上传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好像是找到问题了,芯片买的是Nexperia(安世)的,在他给datasheet上面没有应用参考,又查了TI的SN74LVC2G74的datasheet,看到有如下应用电路。在D和Q反之间加个330欧电阻后,功能实现了。,最后得出结论,还是TI牛掰。。。

网友H:
楼主只是加了电阻吗?感觉那个22pf的电容才是关键,延迟了/Q到D的电平。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好像是找到问题了,芯片买的是Nexperia(安世)的,在他给datasheet上面没有应用参考,又查 ...

楼主是不是有点迷糊,这怎么是TI牛掰,最多是比Nexperia有点良心,如果产生这样的问题明明是芯片设计出bug,起码得告知,最好表示一下歉意,到楼主这怎还崇拜上了?!

网友H:
突然想到这个74的器件,是不是用来组成多位同步移位寄存器会有问题?因为电路输出快,不能满足下一个电路的输入时间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突然想到这个74的器件,是不是用来组成多位同步移位寄存器会有问题?因为电路输出快,不能满足下一个电路的 ...

根据上面有限的信息还是不能完全确定是芯片问题,至少还得做一下试验定位真正的原因:
1、将按键改成逻辑器件控制,将330Ω电阻和22pF电容去掉改成直接连线,测试D触发器是否失效。
2、使用高带宽的示波器观察按键端口的波形。以防止是按键产生的ns级别的毛刺,如果是按键端出现的问题,应该更改按键端的设计,而不是在增加上面的延时,因为这样会掩盖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低概率失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有点迷糊,这怎么是TI牛掰,最多是比Nexperia有点良心,如果产生这样的问题明明是芯片设计出bu ...

相对来说,TI比较牛掰,并没你说的崇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上面有限的信息还是不能完全确定是芯片问题,至少还得做一下试验定位真正的原因:
1、将按键改成逻辑 ...

准备再做块实验板好好验证一下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只是加了电阻吗?感觉那个22pf的电容才是关键,延迟了/Q到D的电平。

我目前只加了330欧姆电阻,预期功能达到了,22pF还需要进一步做验证。加22pF电容应该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认一下,你说的那个奇怪的状态,在没有330Ω电阻时,现象是不是这样?在按键按下不要抬起时,输出是反转 ...

按照你说的试了几次,示波器看了看输出波形,会有没有拉到GND的脉冲,很奇怪啊,感觉器件工作在不稳定状态,按下按键,press处是下降沿,输出不该有任何动作的。按键抬起,输出应该翻转。波形如下图

按键抬起

按键抬起

按键抬起

按键抬起

按键按下

按键按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试了几次,示波器看了看输出波形,会有没有拉到GND的脉冲,很奇怪啊,感觉器件工作在不稳定状 ...

1、确认黄press蓝switch?
2、如果没有错的话,按键有1us级别的毛刺,和330Ω电阻带来的延时1ns左右(引脚电容4p计),显然这个毛刺无关,但增加330Ω电阻可以改变状态,证明有小于等于1ns毛刺被滤掉了(鉴于使用的示波器采样率为1G,1ns左右的毛刺不能采样完整是正常的)
3、按键的毛刺,并不是可控特性,在不同的按键会表现为不同的特性,所以使用330Ω电阻来解决大概率会出现小概率失效
4、按下图精神更改按键部分电路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确认黄press蓝switch?
2、如果没有错的话,按键有1us级别的毛刺,和330Ω电阻带来的延时1ns左右(引脚 ...

黄switch,蓝press.

网友G:
按上图精神更改电路实验,记录结果,并将示波器的时间分辨率调到最高观察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按上图精神更改电路实验,记录结果,并将示波器的时间分辨率调到最高观察 ...

重新分析产生问题可能性
1、一般情况下是芯片的设计问题的概率非常小,根据datasheet的原理图分析,不会当Q非与D直链时不会产生图示的波形
2、按下时的波形是可以解释的,抬起的波形要高分辨率观察
3、将按键和电容之间增加电阻,会将这些毛刺滤掉,如果正常就是问题所在
4、既然按键的动作可以产生这些毛刺,对电路的可靠性和电磁兼容性是有影响的

网友G:
做个大胆的猜测,等楼主将实验做完,结果应该是那张21ic的图是正解,恩智浦要比ti高明,其应该知道真相拒绝误导。还是老欧州技术耐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个大胆的猜测,等楼主将实验做完,结果应该是那张21ic的图是正解,恩智浦要比ti高明,其应该知道真相拒绝 ...

实验结果出来了,按照TI的datasheet推荐电路,没有问题,去掉电容电阻就有问题。让你失望了,哈哈哈

网友I:
没什么谁更牛掰,什么芯片bug。
只是个setup/hold问题,他俩各自的datasheet都写的很清楚了,参数不一样,当然外围电路不一样,这很科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验结果出来了,按照TI的datasheet推荐电路,没有问题,去掉电容电阻就有问题。让你失望了,哈哈哈 ...

失望是有些,但不是对实验结果(算不上结果对上面的疑问没有回应),而是对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失望是有些,但不是对实验结果(算不上结果对上面的疑问没有回应),而是对楼主。 ...

。。。我要是年薪三十万,天天没事干,我就好好研究研究了。可惜月薪几千,还的为生活奔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失望是有些,但不是对实验结果(算不上结果对上面的疑问没有回应),而是对楼主。 ...

大佬,可以給介绍个一线城市年薪50万的工作,或者二线城市年薪30万的工作吗?

网友I(点评):
这里参与讨论的也不懂,都是乱说的。这仅仅就是数字电路的setup/hold时间问题而已,并不神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I: 哈哈,我只是做应用的,我的要求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失望是有些,但不是对实验结果(算不上结果对上面的疑问没有回应),而是对楼主。 ...

https://www.**mp/a111883.html这个帖子也是这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