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比较

楼主(2022-04-28):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
无源晶振:其本身是一个晶体不能振荡,需依靠配合其他IC内部振荡电路工作。
有源晶振:是“晶体+振荡电路”封装在一起,只要给它供上电源就有波形输出。
1、无源晶振——无源晶振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因为本身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同样的晶体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
无源晶振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DSP,而且价格通常也比较低。
无源晶振相对于晶振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建议采用精度较高的石英晶体,尽可能不要采用精度低的陶瓷晶振。
2、有源晶振——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相对于无源晶振,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
对于时序要求敏感的应用,晶鸿兴认为还是有源晶振比较好,因为可以选用比较高精密的晶振,甚至是高档的温度补偿晶振。
有些DSP内部没有起振电路,只能使用有源的晶振,有源晶振相比于无源晶振通常体积较大,但现在许多有源晶振是表贴的,体积和晶体相当,有的甚至比许多晶体还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