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通过BLE实现Wi-Fi®配置

楼主(2022-04-28):
通过BLE实现Wi-Fi®配置
目的

将外部BLE设备连接到WFI32ECuriosity板,并通过BLE配置WFI32E Curiosity板的Wi-Fi,使Curiosity板能以Wi-Fi通信。

观看视频,您将看到通过WFI32ECuriosity板实现的一体化应用的演示

硬件设置

•   计算机通过USB线缆连接到WFI32Curiositiy板的USB插座(J204)
•   J202 = VBUS
•   J301 = 断开

在计算机和GPIO插槽的UART1引脚(Rx、GND和Tx)之间连接USB转UART线缆以观察控制台日志。

将RN4871 click板或RN4870 click板连接到mikroBUS™插槽。

演示中使用二维码提供通过BLE实现的Wi-Fi配置。

要由BLE_PROVISIONING示例应用程序识别,二维码必须包含采用以下格式的字符串:

帧格式:&wifiprov|<ssid>|<authtype>|<password>&

其中&用于指示帧的开始和结束。

wifiprov是必需的,用作命令关键字。

|是必需的,用作分隔符。

<ssid>是路由器/网络的名称。

authtype代表安全类型:
•        1:OPEN(开放)模式
•        3:WPAWPA2(混合)模式
•        4:WPA2模式
•        5:WPA2WPA3(混合)模式
•        6:WPA3模式

password在开放模式下不是必需的。

例如:&wifiprov|DEMO_AP|3|password&

从以下位置创建您自己的二维码:https://www.the-qrcode-generator.com/

通过BLE配置 Wi-Fi

•   在MPLAB X IDE中打开项目PIC32MZW1_BLE_WIFI_Bridge/firmware/pic32mz_w1_curiosity_bleprov/firmware/ble_prov_freertos.X
•   编译并编程代码
•   打开Tera Term观察控制台日志
•   应用程序以AP模式启动

Log:
TCP/IP Stack: Initialization Started
TCP/IP Stack: Initialization Ended - success
mode=1  (0-STA,1-AP) saveConfig=1
AP  Configuration:
channel=1
ssidVisibility=1
ssid=DEMO_AP_SOFTAP
passphase=password
authentication type=4 (1-Open,2-WEP,3-Mixed  mode(WPA/WPA2),4-WPA2,5-Mixed mode(WPA2/WPA3),6-WPA3)
PIC32MZW1 AP Mode IP Address: 192.168.1.1
[APP_BLE] Init.
[APP_BLE] Configuration done.
Open Microchip Bluetooth Data App
- Select BLE UART and BM70
- Connect to y**ice WFI32_xxxx
- Select Transparent
- Frame format for Wi-Fi provisioning over BLE:
&wifiprov|<ssid>|<authtype>|<password>&
1:Open, 3: WPAWPA2, 4: WPA2, 5: WPA2WPA3, 6: WPA3
e.g. &wifiprov|DEMO_AP|3|password&

•   通过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
•   复制您自己的Wi-Fi配置帧
•   打开Microchip Bluetooth Data应用程序
•   选择BLE UART,然后选择BM70

•        连接并选择您的WFI32_xxxx设备

Log:
[APP_BLE] Connected

•          选择Transparent(透明)选项
Log:
[APP_BLE] Transparent stream opened

•        粘贴(或手动输入数据)并发送Wi-Fi配置帧

•        应用程序使用新的Wi-Fi配置以STA模式重新启动

•        应用程序从网络获取IP地址
Log:
[APP_BLE] Frame received
SSID: DEMO_AP - AUTH: 3 - PASS: password
Wi-Fi Configuration done.ðTCP/IP Stack:  Initialization
TCP/IP Stack: Initialization Ended - success

mode=0  (0-STA,1-AP) saveConfig=1

STA  Configuration :
channel=0
autoConnect=1
ssid=DEMO_AP
passphase=password

authentication type=3 (1-Open,2-WEP,3-Mixed  mode(WPA/WPA2),4-WPA2,5-Mixed mode(WPA2/WPA3),6-WPA3)

[APP_BLE] Init.
[APP_BLE] Configuration done.
Open Microchip Bluetooth Data App
- Select BLE UART and BM70
- Connect to y**ice WFI32_xxxx
- Select Transparent
- Frame format for Wi-Fi provisioning over BLE:

&wifiprov|<ssid>|<authtype>|<password>&

1:Open, 3: WPAWPA2, 4: WPA2, 5: WPA2WPA3, 6: WPA3
e.g. &wifiprov|DEMO_AP|3|password&
Trying to  connect to SSID : DEMO_AP
STA  Connection failed.

Trying to  connect to SSID : DEMO_AP
STA  Connection failed.

IP address obtained = 192.168.1.149
Gateway IP address = 192.168.1.1

尝试BLE串行桥接器

2.       在MPLAB X IDE中打开项目PIC32MZW1_BLE_WIFI_Bridge/firmware/pic32mz_w1_curiosity_blebridge/firmware/ble_bridge.X
3.       编译并编程代码
4.      使用ASCII命令从UART控制台与BLE模块通信,如RN4870-71 User Guide中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