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PCIE桥接芯片咨询

楼主(2022-04-28):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想用PCIE转什么接口?国内做桥接芯片的厂商可选择性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PCIE转什么接口?国内做桥接芯片的厂商可选择性不多。

请问有哪些厂家?都去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哪些厂家?都去问问。

给你推荐一个方法,上立创商城去搜,上面会列出厂家名单,国外和国内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方法,上立创商城去搜,上面会列出厂家名单,国外和国内的都有。 ...

多谢!

网友B:
好像只有沁恒了、 其他家的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