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a.ARM功能手机开发实战(可定制开发)_如何上电

楼主(2022-04-28):
硬件连接
做完全部的实验,需要有以下模块:
WT手机开发板(手机主控底板+手机电容屏模块+FPC_30P排线+GSM天线);
200W摄像头模组;
心率体温模块;
NFC模块(带卡片);
WT_手环开发板;
3.7V锂电池;
Micro USB数据线;
耳机;
TF卡;
SIM卡;
杜邦线;
这里我们就以完整的实验为例来进行硬件连接,首先通过FPC_30P排线连接屏幕模块背面的J1和主控底板的J4,如下图所示:

通过杜邦线连接心率体温模块,主控底板上使用到J9与J10引脚,与心率体温模块的引脚一一对应,分别为:Output->SPI_MOSI(J10)、POWER->SPI_CS(J10)、GND->GND(J9)、3V3->3V3(J9)、SCL->SCL(J9)、SDA->SDA(J9),如下图所示:

通过杜邦线连接NFC模块,主控底板上使用刚到J7与J10引脚,与NFC模块的引脚一一对应(串口引脚交叉),分别为:RX->TX(J7)、TX->RX(J7)、GND->GND(J7)、3V3->3V3(J10),如下图所示:

将存储好音乐的TF卡放入主控底板背面的U8卡槽里。SIM卡放入主控底板背面的SIM卡卡槽U11中。将200W摄像头模组插在摄像头接口CM1上。插上耳机,如下图所示:

电池供电
可以将锂电池的正负极连接 到主控底板右下角的J5两个引脚,其中方形引脚连接电池正极,椭圆形引脚(不确定可以使用万用表测一下,与GND连接)连接电池负极,如下图所示:

USB口供电
可以使用Micro USB接口的数据线,就是一般安卓手机使用的数据线,插上主控底板下方的USB接口即可,另一端最好连接手机的充电适配器,如下图所示:

注意:
由于开发板中我们预先烧写好代码,会使用到SIM900A。SIN900A的启动电流峰值为2A,单独USB供电不足,需要使用到电池来供电,所以最好是电池和USB两种供电方式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