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提问】使用极海APM32F103C8T6设计的电机驱动器,单电阻采样

楼主(2022-04-28):
请问一下:使用极海APM32F103C8T6设计的电机驱动器,使用单电阻采样控制算法的情况下如何保证采样信号质量
采样电路如下图所示:

在电机开环运行状态下,目前采样出来的信号如下图:

网友A:
目前设计的电路存在一些问题:1、如果电机的电流不太大的话,建议把采样电机阻值加大,同时把运放的增益减小,运放增益过大会把电流和噪声一起放大,导致采样波形失真;2、运放的应用电路有误,目前的设计LM358输出电压范围是0V~1.8V,输出波形失真,建议把运放供电电压改为5V;3、检查一下采样电路走线、布局是否合理,运放输入端走线可能太长了,容易把干扰引入到采样电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