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驱动OLED屏

楼主(2022-04-28):
I2C接口的OLED屏是最节省I/O口的显示屏,它只需2个GPIO口即可驱动其显示,这里选用的是0.96寸的双色屏,其显示分辨率为128*64像素点。实则是一款准双色屏。因为尽管它有黄蓝2种色彩,但色彩是分区域使用的,而不能自主的设置色彩。
显示效果

以模拟方式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2);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Clear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2);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3);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Clear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3);
相应的引脚功能配置函数为:
void OLED 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 0 }};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PA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
  {
    AFIO_GPxConfig(GPIO_PA, AFIO_PIN_2|AFIO_PIN_3, AFIO_FUN_GPIO);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A, GPIO_PIN_2|AFIO_PIN_3, GPIO_PR_DOWN);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2, SET);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A, GPIO_PIN_3, SET);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A, GPIO_PIN_2|AFIO_PIN_3, GPIO_DIR_OUT);
  }
}

模拟I2C方式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OLED_SDIN_Clr();
        __Delay(2);
        da=da<<1;
        OLED_SCLK_Set();
        __Delay(2);
        OLED_SCLK_Clr();
        __Delay(2);
     }
}

OLE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__Delay(8000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相应的字符串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
            {
                x=0;
                y+=2;
            }
            j++;
    }
}

实现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CKCU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RETARGET_Configuration();
    OLED _GPIO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OLED & TEST",16);
    OLED_ShowString(20,2,"HT32F52352",16);
    while (1)
    {
      ;
    }
}

网友A:
这个初始化的时候寄存器来个注释吧

网友B:
这个刷新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C:
spi的屏幕效果是不是比这个好点。

网友D:
oled反向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刷新的速度怎么样

很快,不存在闪或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oled反向是怎么回事

字模或显示程序不一致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的屏幕效果是不是比这个好点。

不一定,但使用彩屏时要使用SPI的。

网友E(2022-06-20):
屏幕刷新的怎么样  ?

网友F:
需要一个代码驱动一下。

网友G:
如何实现文字的移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何实现文字的移位呢?

改变显示位置即可。

网友H:
驱动OLED怎么样

网友I:
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J:
HT32F52352多大频率?

网友K:
这个寄存器说明在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寄存器说明在哪来?

器件的例程

网友L:
iic的接口吗

网友M:
有的时候驱动OLED,屏幕闪烁。

网友E:
oled的速度还可以。

网友J:
驱动OLED,可靠

网友N:
楼主写了很多评测啊,啥时候能出个系列。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写了很多评测啊,啥时候能出个系列。想学习

哈哈,事情多比较零散。

网友O:
使用手册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P:
HT32F52352 Starter Kit很不错。

网友Q:
芯源开发板,没申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Q:
芯源开发板,没申请到

等机会吧

网友R:
使用的是什么oled驱动呢

网友S:
怎么显示汉字?

网友T:
spi和iic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U:
能够直接驱动lcd吗

网友V:
如何获取字模呢

网友W:
OLED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X:
这个刷新速度怎么样

网友Y:
感觉驱动的效果一般呢

网友Z:
如何实现汉字和字幕联用?

楼主:
使用字模提取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Z:
如何实现汉字和字幕联用?

取字模然后按字模的格式编写对应的显示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Y:
感觉驱动的效果一般呢

照的效果不好

网友AA:
驱动OLED屏显示汉字

网友AB:
需要完整的工程文件

网友AC:
有字库吗?

楼主:
根据需要用它提取即可

网友AD:
这个屏经常在楼主的帖子里面出现啊!

网友B(2022-08-19):
I2C接口的OLED性能确实可以。

网友AE:
驱动效果怎么样

网友AF:
还可以申请这个板子吗

网友AG:
有spi接口的吗

网友AH:
刷新的频率多快?

网友AI:
这个是彩色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这个是彩色屏幕吗

双色屏

网友D:
双色是两个颜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色是两个颜色吗

只有黄色和蓝色,且颜色位置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