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安装pack包出错,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2-04-28):
安装官方给的N32G45x_DFP.1.0.4.pack包出现下面的问题,可是安装ST的pack包就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pack包是官方给的百度网盘链接下载的。

网友A:
解决了吗

网友B:
把.pack改为.zip,然后解压后的文件夹拷贝到老版本安装的目录下,然后在keil工程里Select Software Packs选择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C:
试试2楼的方法,挺好的

网友D:
按照楼上所说试一下

网友E:
解压以后重新压缩就行

网友F:
好像是多了一层压缩包

网友G:
论坛哟压缩好的pack文件

网友H:
安装pack包有什么问题

网友I:
import导入不了吗

网友J(2022-06-10):
安装keil5.3版本以上就可以

网友K:
安装包与Keil版本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