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单片机的各种汇编语言指令解析

楼主(2022-04-29):
ic, pi
一、pic 的指令系统

pic8 位单片机共有三个级别,有相对应的指令集。基本级 pic 系列芯片共有指令 33 条,每条指令是 12 位字长;中级 pic 系列芯片共有指令 35 条,每条指令是 14 位字长;高级 pic 系列芯片共有指令 58 条,每条指令是 16 位字长。其指令向下兼容。

二、pic 汇编语言指令格式

pic 系列微控制器汇编语言指令与 MCS-51 系列单片机汇编语言一样,每条汇编语言指令由 4 个部分组成,其书写格式如下:

标号 操作码助记符 操作数 1,操作数 2;注释

指令格式说明如下:指令的 4 个部分之间由空格作隔离符,空格可以是 1 格或多格,以保证交叉汇编时,PC 机能识别指令。

1. 标号

与 MCS-51 系列单片机功能相同,标号代表指令的符号地址。在程序汇编时,已赋以指令存储器地址的具体数值。汇编语言中采用符号地址(即标号)是便于查看、修改,尤其是便于指令转移地址的表示。标号是指令格式中的可选项,只有在被其它语句引用时才需派上标号。在无标号的情况下,指令助记符前面必须保留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空格再写指令助记符。指令助记符不能占用标号的位置,否则该助记符会被汇编程序作标号误处理。

书写标号时,规定第一字符必须是字母或半角下划线“—”,它后面可以跟英文和数字字符、冒号(:)制符表等,并可任意组合。再有标号不能用操作码助记符和寄存器的代号表示。标号也可以单独占一行。

2. 操作码助记符

该字段是指令的必选项。该项可以是指令助记符,也可以由伪指令及宏命令组成,其作用是在交叉汇编时,“指令操作码助记符”与“操作码表”进行逐一比较,找出其相应的机器码一一代之。

3. 操作数

由操作数的数据值或以符号表示的数据或地址值组成。若操作数有两个,则两个操作数之间用逗号(,)分开。当操作数是常数时,常数可以是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或十六进制数。还可以是被定义过的标号、字符串和 ASCⅡ码等。具体表示时,规定在二进制数前冠以字母“B”,例如 B10011100;八进制数前冠以字母“O”,例如 O257;十进制数前冠以字母“D”,例如 D122;十六进制数前冠以“H”,例如 H2F。在这里 PIC8 位单片机默认进制是十六进制,在十六进制数之前加上 Ox,如 H2F 可以写成 Ox2F。

指令的操作数项也是可选项。

PIC 系列与 MCS-51 系列 8 位单片机一样,存在寻址方法,即操作数的来源或去向问题。因 PIC 系列微控制器采用了精简指令集(RISC)结构体系,其寻址方式和指令都既少而又简单。其寻址方式根据操作数来源的不同,可分为立即数寻址、直接寻址、寄存器间接寻址和位寻址四种。所以 PIC 系列单片机指令中的操作数常常出现有关寄存器符号。有关的寻址实例,均可在本文的后面找到。

4. 注释

用来对程序作些说明,便于人们阅读程序。注释开始之前用分号(;)与其它部分相隔。当汇编程序检测到分号时,其后面的字符不再处理。值得注意:在用到子程序时应说明程序的入口条件、出口条件以及该程序应完成的功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