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USB 布线规则分享

楼主(2022-04-28):
   很多工程师们在使用mcu做产品时会用到MCUUSB 功能,下面分享一些USB 接口布线的规则,有做过这一块的坛友欢迎来学习和探讨。
  1D+D-以差分方式布线,数据线通过的参考平面层(GND/电源)必须完整,保证阻抗的一致性,信号线的差分阻抗Z=90Ω±15%
  2、常规USB接口输出电流为500mAVBUS走线需要预留1A的过电流能力 (采用1盎司铜箔的情况下线宽为20mil),以防止过流的情况出现;
  3D+D-的走线必须等长,长度误差不超过5mil;并且不能走直角,需要用钝角或者圆弧走线,同时尽量不换层布线,保证阻抗的连续性;
  4USB信号同其它CLK或者差分信号走线间隔应>20mil
  5ESD保护器件和共模电感应该尽可能地靠近接口放置;
  6、避免在晶振、晶体、时钟信号发生器、功率电感、安装孔、磁性器件或IC的下方或附近进行USB数据信号线布线;

网友A:
数据线通过的参考平面层(GND/电源)必须完整要怎么理解,什么样的才算完整

网友B:
D+/D-布线总长度有没有限制?在同一层完成D+/D-布线有点难啊。
一般换一次层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