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帅哥用过GD32得 LIN 作为slave模式的实战开发?

楼主(2022-04-29):
最近在做1个LIN2.0 从机项目的开发,前天找官网要到了1个 GD32EF30X得代码, 内部包含主机模式 和 从机模式的2个例程, 初步了解,GD32得LIN 从机模式下, 靠 帧break中断 来识别起始, 对于从机来说, 普通帧 收到PID 就要响应或是nocare , 由于LIN总线有回环特性,从机respond的时候, 会收到自己发出去得字节,因此需要避免没有respond 结束前,接收发出去得字节并做错误处理!我现在疑问是, 主机节点发送的PID 给主机节点回发(从机任务)的数据包时,才是我这个从节点需要的配置数据,那就要查询PID来计算需要接收多少字节数吧?

楼主:
已经按照官网给的F303例程  进行修改,做从机还是比较简单额。有需要的兄弟,找我要模版哈。

网友A(2022-07-16):
引用 楼主:
已经按照官网给的F303例程  进行修改,做从机还是比较简单额。有需要的兄弟,找我要模版哈。 ...

兄弟,最近也在调试LIN,你的例程可以发来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最近也在调试LIN,你的例程可以发来参考下吗

OK 留邮箱哈, 我前天主机模式也调通了,主机还没做任务调度,只是做简单发包。你的是GD哪款  不过库函数应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留邮箱哈, 我前天主机模式也调通了,主机还没做任务调度,只是做简单发包。 ...

616940802@qq.com,感谢老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留邮箱哈, 我前天主机模式也调通了,主机还没做任务调度,只是做简单发包。你的是GD哪款  不过库函数 ...

我用的GD32F310,嗯 应该差不多的,我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留邮箱哈, 我前天主机模式也调通了,主机还没做任务调度,只是做简单发包。你的是GD哪款  不过库函数 ...

兄弟,抽空发我一下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抽空发我一下哈,谢谢啦~

已发  GD32E103 LIN从机模式  请查收

网友B(2023-07-05):
兄弟,我最近在搞GD32F303的LIN,能发我一份模板吗?邮箱29049455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