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元件组合:黑色二极管 S9013

楼主(2022-04-29):
我做一个简单的课程设计,红外线遥控器,我想用黑色二极管与S9013三极管组合成为HS0038,请问该怎么焊接?

网友A:
的确是做课程设计的学生,9013是三极管,不可能直接从38KHZ信号解调出原始信号的,HS0038是专用解调芯片,可以输出原始脉冲,再用单片机解码一下,输出原始信号,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门控计数配合外中断,即可解码,门控脚兼中断脚使用。直接淘宝上买一个HS0038即可。

网友B:
红外有现成的

网友C:
黑色二极管,第一次听说这样叫的

网友D:
黑色二极管?你是指红外接收二极管吧?

网友E:
黑色二极管,既然还有这样叫的。

网友F(2022-08-12):
黑科技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