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基于AD630的锁相放大器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22-04-29):
锁相放大器经过低通滤波器输出的直流信号幅值变小怎么解决

网友A(2023-01-13):
直流信号幅值变小啊?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从哪儿变小的,找找原因呗

网友B:
是不是你的参数没选择对啊?导致把幅值弄小了呢

网友C:
你修改一下阻容试试,就是改变放大器的放大参数

网友D:
你调整一下放大倍数试试

网友E:
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模拟电路我玩的不好,哈哈

网友F:
低通滤波是一种过滤方式,规则为低频信号能正常通过,而超过设定临界值的高频信号则被阻隔、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