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0A大电流充电IC寻找介绍

楼主(2022-04-29):
各位大神,有没有10A大电流充电IC帮忙介绍下,22V/120AH磷酸铁锂电池组,充电输入电压24V,12小时充满,充电电流需10A才行。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

网友A:
UC3906,UC2909

网友B:
这个级别的电流一般要外接MOSFET的方案。

网友C:
不需要均衡吗?LTC4012

网友D:
大电流就不要考虑什么单芯片方案,即使功能可以满足,价格也是你不想承受的
廉价充电芯片、BUCK控制器外加MOS扩流,看似与元件多,实际成本很低

网友E:
我做过10A的 用的这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