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驱动的上拉电阻会耗电么

楼主(2022-04-29):
像这种IIC、SPI等等一系列的上拉电阻,

在待机模式中会耗电吗,但电阻去掉有不太可能。

有没有什么措施进行配置,可以减小耗电?

网友A:
只有pull high 电阻,没有对地放电路径,
要看io的leakage规格。

楼主:
好像设置成高阻态,会好很多

网友B:
嗯,高阻态的办法,可行

楼主:
也不知道对不对,可能方法比较笨,就是用的时候设置成开漏输出,不用的时候,设置成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