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shell调试教程之如何在MM32 MCU上使用shell来辅助开发

楼主:
对于做linux开发的研发人员来说,大家都喜欢通过输入指令符来执行一些命令操作,如果在MCU编程过程中有一个类似linux的shell命令工具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输入命令然后运行一些调试函数,将会为编程提供极大的帮助。

对于MCU来说,每次修改程序调试就需要重新下载,有时候仅仅是调试修改几个参数,这样反复修改程序编译下载就显得很繁琐,浪费时间,而且在调试电机电源等高压电源类应用时,如果出现操作错误,有可能会造成炸机毁坏电脑等危险,如果有一个类似linux的命令行操作,这样就可以省出很多时间,但是由于MCU存储资源和运算速度等限制,所以想实现一个同样功能的操作,就需要做一些处理优化。

楼主(2022-04-29):
目前有很多类似的shell代码,本次介绍如何在MM32 MCU上使用shell来辅助开发,由于篇幅过长,所以将分三个章节讲述实现方式,本章节将教大家基础的软件配置,后面章节将带领大家学习如何配置Jlink RTT和shell的程序配置。硬件资源如下:本次实验将在基于MM32L073的MiniBoard上进行测试验证,实现shell的通信端口可以使用任意通信方式,如UARTUSB、SPI、IIC、485等方式,本次使用MM32L073PF的UART1作为shell输入输出通道,

如图2。PA15作为状态指示 LED1的控制引脚,如图2。

图1 串口硬件原理图

图2  LED硬件原理图

楼主:
软件资源如下:结合上述使用到的硬件资源,下面我们着重介绍软件实现流程以及相关配置代码,主要涉及如何移植shell的输入输出以及如何执行命令。

以下为主函数初始化配置及相关全局变量定义内容,代码如下: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LED1_OFF();
}
void uart_nvic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1, ENABLE); //使能UART1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U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NVIC寄存器
//>>>UART的GPIO复用功能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
//>>>UART 初始化设置>>>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ART_InitStructure.UART_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ART_ITConfig(UART1, UART_IT_RXIEN,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ART_Cmd(U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ART1_TX   GPIOA.9>>> UART1_RX    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
//>>>UART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Uart_PutChar(char chByte)
{
while ((UART1->CSR & UART_IT_TXIEN) == 0);
UART1->TDR = (chByte & (uint16_t)0x00FF);
}
//>>>UART 发送字符串>>>
void Uart_PutBuff(uint8_t *pchBuff, uint32_t wLen)
{
while (wLen--) {
Uart_PutChar(*pchBuff);
pchBuff++;
}
}
//>>>main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ED_Init();
uart_nvic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art_shell.read = shellRead;
uart_shell.write = Uart_PutChar;
shellInit(&uart_shell);//shell初始化
while (1)
{
}
}

楼主:
移植的步骤先定义一个shell对象,即:SHELL_TypeDef uart_shell;
然后实例化对象的操作接口,对于本次我们采用中断接收,所以不用调用读取接口函数,所以接收接口如下修改:
//uart_shell.read = shellRead; 注释掉读取接口,采用中断处理代码如下: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 (UART_GeTITStatus(UART1, UART_IT_RXIEN)  != RESET){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1, UART_IT_RXIEN);
Res = UART_ReceiveData(UART1);//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shellHandler(&uart_shell, Res);//shell处理函数
}
}
然后实例化发送接口,代码如下:uart_shell.write = Uart_PutChar;
最后实例化对象,代码如下:shellInit(&uart_shell);
完成shell对象的全部实例化,那么我们如何加入我们需要的命令函数呢?很简单,有多种方式,本次我们介绍最简单的一个,即SHELL_EXPORT_CMD();其它参考源码,本次我们加入测试代码如下:
void led1_on(void)
{
LED1_ON();
}
SHELL_EXPORT_CMD(led1_on, led1_on, led1_on);//三个变量:命令,功能,描述
void led1_off(void)
{
LED1_OFF();
}
SHELL_EXPORT_CMD(led1_off, led1_off, led1_off);//同上
void led1_toggle(void)
{
LED1_TOGGLE();
}
SHELL_EXPORT_CMD(led1_toggle, led1_toggle, led1_toggle);
void reboot(void)
{
NVIC_SystemReset();
}
SHELL_EXPORT_CMD(reboot, reboot, reboot);

网友A:
不擅长写shell文件啊

网友B:
做什么的时候需要shell编制呢

网友C:
新手适用这个吗

网友D:
一般如何进行实例化呢

网友E:
都可以辅助什么功能呢

网友F:
能提高运行效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