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定时器---正交解码编码器模式详解

楼主:
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也成为正交编码器,是通过两个信号线的脉冲输出来进行数据处理,一个输出脉冲信号就对应于一个增量位移,编码器每转动固定的位移,就会产生一个脉冲信号  通过读取单位时间脉冲信号的数量,便可以达到测速的效果(v=s/t),通过对脉冲信号的累加,和编码器的码盘的周长(转一圈对应距离)  便可以达到计算行走距离的效果(s=n*d)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s480133937/article/details/98750922

楼主(2022-04-29):
编码器信号:
A 脉冲输出
B 脉冲输出
Z 零点信号 当编码器旋转到零点时,Z信号会发出一个脉冲表示现在是零位置 表示编码器转了1圈,可用来记录编码器转了多少圈,从而知道运行距离
VCC 电源线
GND 地线

楼主:
编码器线数:

编码器的线数 ,是说编码器转一圈输出多少个脉冲,,,如果一个编码器是500线,说明这个编码器转一圈对应的信号线会输出500个脉冲, A B两相转一圈发出的脉冲数一样的,不过存在90°相位差

线数越高代表编码器能够反应的位置精度越高

楼主:
编码器原理:

增量式编码器有两个脉冲输出,A相和B相,并且两个相位永远存在90°相位差。 如果两个信号相位差为90度,则这两个信号称为正交。由于两个信号相差90度,因此可以根据两个信号哪个先哪个后来判断方向、并且可以根据AB相脉冲信号数量测得速度,位移等,

楼主:
编码器正反转:

正转的时候信号线A先输出信号,信号线B后输出  A相超前B相90度  证明是正转

反转的时候信号线B先输出信号,信号线A后输出 B相超前A相90度 证明是反转

楼主:
STM32定时器编码器模式

STM32的编码器模式共有三种:

  • 仅在TL1计数(A相)
  • 仅在TL2计数(B相)
  • 在TL1和TL2都计数(A相和B相都计数)
仅在TL1计数(A相)

TI2(B相)为高电平时:

1时刻: TI1(A相)下降沿,  则向上计数(正转)。

2时刻:TI1(A相)上升沿,   则向下计数(反转)

TI2(B相)为低电平时:

3时刻: TI1(A相)上升沿,  则向上计数(正转)。

4时刻:TI1(A相)下降沿,   则向下计数(反转)

楼主:
仅在TL2计数(B相)
TI1(A相)为高电平时:

1时刻: TI2(B相)上升沿,  则向上计数(正转)。

2时刻:TI2(B相)下降沿,   则向下计数(反转)

TI2(B相)为低电平时:

3时刻: TI2(B相)下降沿,  则向上计数(正转)。

4时刻:TI2(B相)上升沿,   则向下计数(反转)

楼主:
在TL1和TL2都计数(A相和B相都计数)
一个脉冲信号周期完成4次跳变。精度提高

1时刻:TI2为低电平,TI1上升沿跳变,计数器向上计数;

2时刻:TI1为高电平,TI2上升沿跳变,计数器仍然向上计数;

3时刻:TI2为高电平,TI1下降沿跳变,计数器仍然向上计数;

4时刻:TI1为低电平,TI2下降沿跳变,计数器仍然向上计数。

毛刺:只有一个相位脉冲   过滤掉 编码器转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毛刺过滤掉

计数器向下计数原理相同   看图即可很好理解。

计数器向下计数:

A下降沿,B低电平
B下降沿,A高电平
B上升沿,A低电平
A上升沿,B高电平

楼主:
注意事项:
需要增加测量的精度时,可以采用4倍频方式,即分别在A、B相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计数,分辨率可以提高4倍,
如果只是测速,不要求方向,那么只需要用单片机随意选择一个信号线就行了,,然后定时器边沿触发,检测脉冲计数即可
一般是定时器的通道1和2才能作为编码器输入口,对应编码器输出的两相。
GPIO配置为配置为上拉输入模式
一个定时器做一种工作,如果你配置了编码器模式,那么剩下的通道就不能配置其他模式
两相计数模式下,  读出来数需要/4          一个脉冲信号对应四次计数

楼主:
编码器配置标准外设库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它就是编码器接口的配置函数。简单的只需要配置该函数,使能TIM,即可实现采集编码器上面的信息

void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ncoderMode,
                                uint16_t TIM_IC1Polarity, uint16_t TIM_IC2Polarity)

TIMx参数就是使用哪个定时器作为编码器接口的捕捉定时器。

TIM_EncoderMode参数是模式,是单相计数(仅在TL1计数或仅在TL2计数)还是两相计数(在TL1和TL2都计数)。

TIM_IC1Polarity和TIM_IC2Polarity参数就是通道1、2的捕捉极性。

楼主:
相关寄存器配置
● CC1S=’01’ (TIMx_CCMR1寄存器,IC1FP1映射到TI1)

● CC2S=’01’ (TIMx_CCMR2寄存器,IC2FP2映射到TI2)

● CC1P=’0’ (TIMx_CCER寄存器,IC1FP1不反相,IC1FP1=TI1)

● CC2P=’0’ (TIMx_CCER寄存器,IC2FP2不反相,IC2FP2=TI2)

● SMS=’011’ (TIMx_SMCR寄存器,所有的输入均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效).

● CEN=’1’ (TIMx_CR1寄存器,计数器使能)

如果计数器只在TI2的边沿计数,则置TIMx_SMCR寄存器中的SMS=001;如果只在TI1边沿计数,则置SMS=010;如果计数器同时在TI1和TI2边沿计数,则置SMS=011

楼主:
编码器模式功能:
  stm32f407中定时器1、2、3、4、5、8提供编码器接口模式
  可以对输入信号TI1,TI2进行滤波处理,数字滤波器由事件器组成,每N个事件才视为一个有效边沿,可以在TIMx_CCMR1、TIMx_CCMR2中的IC1F位域设置      也就是可以设置每产生几次脉冲才视为1次有效

楼主:
各个值的计算:
转速计算方法:用捕获值(一秒内输出的脉冲数)/编码器线数(转速一圈输出脉冲数)/电机减数比(内部电机转动圈数与电机输出轴转动圈数比,即减速齿轮比    没有则不用除)

运动距离计算:输出的总脉冲数 / 编码器线数*编码器齿轮周长

所转角度计算:    输出的总脉冲数 / 编码器线数 *360     或    溢出中断次数*360+当前计数值

转动方向: 方向在定时器CR1的DIR位里   dir=(TIMX->CR1 & 0x0010)>>4;     //取方向标志位
if(dir > 0)  //向下计数     else     //向上计数

楼主:
那么我们直接看代码:

定时器初始化设置

void TIM3_Int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定时器设置-------------------------------------------------------------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359*4;  //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0x0;  //预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3

//编码器模式设置--------------------------------------------------------------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计数模式3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中的内容缺省输入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滤波器值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将TIM_ICInitStructure中的指定参数初始化TIM3
//溢出中断设置--------------------------------------------------------------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TIM3溢出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NT=0
  TIM_Cmd(TIM3, ENABLE);
}

重装载值:    (编码器线数-1 ) *4                因为我们是两相计数,一个脉冲信号4次计数,所以乘4,保证转完1整圈才触发中断

中断设置:

int circle_count=0;//圈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
        if((TIM3->CR1>>4 & 0x01)==0) //DIR==0
            circle_count++;
        else if((TIM3->CR1>>4 & 0x01)==1)//DIR==1
            circle_coun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

楼主:
各个值的计算:脉冲数:  TIM_GetCounter(TIM3)/4

int angle=0;  //转过总角度
int Realyangle = 0;  //当前实际角度 0~360
int Distiance=0;   //运行距离
extern int circle_count;   //转过圈数

Realyangle = TIM_GetCounter(TIM3)/4/360 ;      //先除4   最后除编码器线数

angle=Realyangle +circle_count*360;//当前角度

Distiance = angle/360*编码器齿轮周长  + circle_count*编码器齿轮周长

网友A(2022-10-08):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B: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C: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D:
正交解码编码器模式使用位置积分器来跟踪编码器的位置; 根据转动轴的方向进行递增/递减计数。

网友E:
可以直接通过读取tim相关寄存器的值,这个值就是编码值,这样的的操作最适合正交编码器的测距测速。

网友F:
通用定时器的常用工作模式有哪些

网友G:
增量式编码器也成为正交编码器,是通过两个信号线的脉冲输出来进行数据处理,一个输出脉冲信号就对应于一个增量位移

网友H:
TIMx参数就是使用哪个定时器作为编码器接口的捕捉定时器

网友I:
stm32用两个定时器读取两个电机上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为什么两者极性要取反?

网友J:
如何用单片机发出计旋转编码器的AB相脉冲

网友K(2023-02-04):
TIMx参数就是使用哪个定时器作为编码器接口的捕捉定时器。

网友L:
怎么实现正交编码器z信号使计数器归零

网友M:
stm32的编码器模式的正反转到底怎么判断的

网友N:
TIM编码接口模式实现编码器信号捕获吗?

网友O:
stm32定时器的编码器功能读方向是哪个寄存器

网友P:
需要精确控制的电机往往带有光电编码盘,从光编码盘输出信号直接接到QEI也就是正交编解码模块上,MCU可以得到转子的精确位置及速度等信息。

网友Q:
STM32正交解码内部实质就是用的D触发器来做判断的

网友R:
STM32定时器编码器模式怎么使用

网友S:
增量式编码器也成为正交编码器,是通过两个信号线的脉冲输出来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T:
正交解码,就是把解码A,B两相的方波信号,检测相位,以及脉冲数和转向,当然也可以计算出转速,加速度,以及转动到相应的位置。

网友U:
stm32的TIM1能使用编码器模式吗?

网友V(2023-07-01):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W: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X: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W: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A: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Y: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B: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Z: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C: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Z: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