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汇编设计

楼主(2022-04-29):
三种Boot模式的差异

所谓启动,一般来说就是指我们下好程序后,重启芯片时,SYSCLK的第4个上升沿,BOOT引脚的值将被锁存。用户可以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的状态,来选择在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Main Flash memory
是STM32内置的Flash,一般我们使用JTAG或者SWD模式下载程序时,就是下载到这个里面,重启后也直接从这启动程序。

楼主:
System memory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是由厂家设置的。一般来说,这种启动方式用的比较少。系统存储器是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STM32在出厂时,由ST在这个区域内部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SP程序, 这是一块ROM,
出厂后无法修改。一般来说,我们选用这种启动模式时,是为了从串口下载程序,因为在厂家提供的BootLoader中,提供了串口下载程序的固件,可以通过这个BootLoader将程序下载到系统的Flash中。但是这个下载方式需要以下步骤:

楼主:
Step1:将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然后按下复位键,这样才能从系统存储器启动BootLoader
Step2:最后在BootLoader的帮助下,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Flash中
Step3:程序下载完成后,又有需要将BOOT0设置为GND,手动复位,这样,STM32才可以从Flash中启动可以看到, 利用串口下载程序还是比较的麻烦, 需要跳帽跳来跳去的,非常的不注重用户体验。

楼主:
Embedded Memory
内置SRAM,既然是SRAM,自然也就没有程序存储的能力了,这个模式一般用于程序调试。假如我只修改了代码中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就需要重新擦除整个Flash,比较的费时,可以考虑从这个模式启动代码(也就是STM32的内存中),用于快速的程序调试,等程序调试完成后,在将程序下载到SRAM中。

楼主:
二、开发BOOT模式选择。

1、通常使用程序代码存储在主闪存存储器,配置方式:BOOT0=0,BOOT1=X;

2、Flash锁死解决办法:

开发调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内部Flash锁死,无法连接SWD以及Jtag调试,无法读到设备,可以通过修改BOOT模式重新刷写代码。

修改为BOOT0=1,BOOT1=0即可从系统存储器启动,ST出厂时自带Bootloader程序,SWD以及JTAG调试接口都是专用的。重新烧写程序后,可将BOOT模式重新更换到BOOT0=0,BOOT1=X即可正常使用。

楼主:
3.内置SRAM(Embedded Memory)
内置SRAM这个模式一般用于程序调试。

楼主:
4.三种模式的访问地址
主闪存存储器:访问地址为0x00000000或0x08000000
系统存储器:访问地址为0x00000000或0x1FF00000
内置SRAM:启动时地址为0x00000000或0x20000000

楼主:
5.中断向量表
主闪存存储器
中断向量表从Flash的起始地址(0x08000000)开始存放。同时映射到0x00000000处。向量表偏移寄存器的值为0x00000000(实际映射到0x08000000)。
内置SRAM
中断向量表还是存放在Flash中(Flash才能固化存储,SRAM只能加电才有效),只不过拷贝到SRAM的首地址0x20000000处。此时向量表偏移寄存器的值也是0x00000000(实际映射到0x20000000)。

无论用哪种模式启动,复位时栈顶指针总能在0x00000000(或0x08000000)处找到,而复位向量总能在0x00000004(或0x08000004)处找到。

楼主:
在STM32上创建一个汇编工程

楼主:
选择一个目录,然后选择芯片:

楼主:
输入代码:
AREA MYDATA, DATA

AREA MYCODE, CODE
        ENTRY
        EXPORT __main

__main
        MOV R0, #10
        MOV R1, #11
        MOV R2, #12
        MOV R3, #13
        ;LDR R0, =func01

        BL        func01
        ;LDR R1, =func02
        BL        func02

        BL         func03
        LDR LR, =func01
        LDR PC, =func03
        B .

func01
        MOV R5, #05
        BX LR

func02
        MOV R6, #06
        BX LR

func03
        MOV R7, #07
        MOV R8, #08
        BX LR

楼主:
然后点击魔法棒
生成hex文件:

楼主:
开始调试

楼主:
选择ST-LINK

楼主:
点击旁边的set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