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十八——SDRAM实验

楼主(2022-04-29):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GD32 SDRAM 简介
       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简称 SDRAM)是有一个同步接口的动态随机存取内存(DRAM)。通常 DRAM 是有一个异步接口的,这样它可以随时响应控制输入的变化。而 SDRAM 有一个同步接口,在响应控制输入前会等待一个时钟信号,这样就能和计算机的系统总线同步。时钟被用来驱动一个有限状态机,对进 入 的 指 令 进 行 管 线 (Pipeline) 操 作 。 这 使 得 SDRAM 与 没 有 同 步 接 口 的 异DRAM(asynchronous DRAM)相比,可以有一个更复杂的操作模式。管线意味着芯片可以在处理完之前的指令前,接受一个新的指令。在一个写入的管线中,写入命令在另一个指令执行完之后可以立刻执行,而不需要等待数据写入存储队列的时间。在一个读取的流水线中,需要的数据在读取指令发出之后固定数量的时钟频率后到达,而这个等待的过程可以发出其它附加指令。
      SDRAM 是多 Bank 结构,例如在一个具有两个 Bank 的 SDRAM 的模组中,其中一个Bank 在进行预充电期间,另一个 Bank 却马上可以被读取,这样当进行一次读取后,又马上去读取已经预充电 Bank 的数据时,就无需等待而是可以直接读取了,这也就大大提高了存储器的访问速度。为了实现这个功能,SDRAM 需要增加对多个 Bank 的管理,实现控制其中的 Bank 进行预充电。在一个具有 2 个以上 Bank 的 SDRAM 中,一般会多一根叫做 BAn的引脚,用来实现在多个 Bank 之间的选择。
SDRAM 系统结构如图所示:
GD32 EXMC 简介
       外部存储器控制器 EXMC,用来访问各种片外存储器,通过配置寄存器,EXMC 可以把 AMBA 协议转换为专用的片外存储器通信协议,包括 SRAM,ROM,NOR Flash,NANDFlash,PC Card 和 SDRAM。用户还可以调整相关的时间参数来提高通信效率。EXMC 模块划分为许多个 子 Bank,每个 Bank 支持特定的存储器类型,用户可以通过对 Bank 的寄存器配置来控制外部存储器。
EXMC 结构框图如图所示:
硬件原理图如图所示: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网友: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A: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B: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C: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D: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E: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F:
楼主,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G: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H: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I: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J: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K(2022-07-16):
正在学习开发板

网友L(2022-08-21):
刚好在做GD32F40X的sdram驱动,学习一下

网友M:
历程很有用

网友N(2022-10-14):
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O:
求助GD32F4把flash中的程序搬到sdram中并运行的程序

网友P:
GD32F4怎么将数据存储在sdram

网友Q:
GD32F4怎么把程序存储在外部存储器执行

网友R:
GD32F4 SDRAM跑emWin稳定吗

网友S:
用FPGA+SDRAM来模拟SRAM给GD32F4使用可行吗

网友T:
stm32f429和GD32F4哪个运算能力强

网友Q:
单片机的SRAM都有多大容量的?

网友U:
普通IO控制SDRAM行吗?

网友V:
如何往外部存储sram写数据

网友W:
keil怎么在SDRAM里面仿真程序

网友T:
程序放在SDRAM还是FLASH中运行?

网友X:
可以使用程序再sdram运行吗?如何搬移程序呢?

网友Y:
GD32F4不用fsmc可以外扩SDRAM吗

网友Z:
如何把变量或者数组定义到SDRAM及任意位置

网友A:
关于SDRAM刷新速度的计算是否有误

网友X:
哪个单片机支持 lpsdr sdram

网友D:
GD32F4系列单片机那款支持SDRAM?

网友AA:
如何使用逻辑分析仪测量SDRAM?

网友AB(2023-01-05):
能够扩展sdram的吗?

网友AC:
fsmc如何定义ram为外部扩展的呢?

网友AD:
这个可以扩展sram的吗?

网友AE:
GD32F4的性能真是非常强大呢。

网友AF:
这个使用的是什么接口呢?

网友AG:
这个支持多大的数据重定义呢?

网友P:
如何写入32位的数据呢?

网友AH:
正要用到,谢谢了

网友Y:
sdram会不会影响程序的执行速度?

网友AI:
这个使用xdata进行定义的吗?

网友AJ:
GD32F4如何往外部存储sram写数据

网友AG:
GD32F4等系列的芯片增加了SDRAM接口

网友:
GD32F4和s3c2416哪个运算能力强

网友AG:
GD32F4支持外扩内存心4g么?

网友AK:
扩展的内存在做人机界面等应用时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AL(2023-02-04):
GD32F407支持sdram吗?

网友AM:
GD32F4接SDRAM 16bit和32bit比较起来性能有多大差别

网友AN:
怎么让程序在片外SDRAM中执行

网友AO:
stm32f429是否可以同时外扩SDRAM和NandFlash

网友AP(2023-03-12):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AQ(2023-04-14):
我想参考下代码学习

网友AR(2023-06-08):
数据很实用,现在更好了,谢谢!

网友AS:
感谢分享,提供的套路很实用

网友AT:
有太多的人觉得应该用在未来

网友AU:
正筹备研究的朋侪保举downloader。

网友AV(2023-08-04):
很有用 谢谢博主

网友AW:
正准备用

网友AX(2023-09-08):
共享的信息非常高端。

网友AY:
房东,信息很好。

网友AZ(2024-04-04):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BA:
感谢分享,硬件开源的话就更棒了

网友BB(2024-05-28):
我觉得将来会有很多人使用它

网友BC:
正在学习,资料非常有用

网友AR:
相当完整的信息,非常适合初学者

网友AT: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ARM+FPGA双核心应用中,进行SDRAM实验,实现高速数据存储与处理,优化系统性能。实验过程严谨,结果可靠。

网友BD:
回复看看,GD的外部SDRAM读写速率最高能达到多少!

网友BE(2024-07-31):
参考学习一下硬件原理图

网友AS:
相当完整的材料,非常适合初学者,

网友BF:
感觉以后应该会有很多人用,

网友BG(2024-10-23):
又来学习楼主的代码了

网友BH(2025-01-02):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ARM+FPGA双核心应用的SDRAM实验旨在测试随机存取存储器的性能。实验涉及读写操作、数据同步及内存管理优化。

网友BI:
SDRAM是一种需要同步时钟进行操作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具有存储容量大、读写速度快、价格相对便宜等特点。在嵌入式系统中,SDRAM常作为缓存使用,适用于数据存储量大且速度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S:
在配置好EXMC之后,需要对SDRAM进行初始化。这通常涉及到发送一系列的初始化命令和参数,以确保SDRAM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I:
GD32F4 系列芯片需要为 SDRAM 操作提供合适的时钟。首先要使能外部时钟源(如 HSE),并配置 PLL(锁相环)来产生合适的频率供给 SDRAM。例如,设置系统时钟频率为一个能满足 SDRAM 工作要求的值,一般 SDRAM 的时钟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如 100MHz - 166MHz 等,具体依芯片而定)。

网友BJ:
设置SDRAM的初始化参数,如CAS延迟、行地址位数等。

网友BK:
在写操作时,将数据按照正确的顺序写入到SDRAM的指定地址;读操作时,从指定地址读取数据。要注意数据的字节序(大端序或小端序)问题。

网友Q:
发送初始化命令序列给 SDRAM。这通常包括预充电所有存储单元、设置模式寄存器等操作。

网友G:
对SDRAM进行初始化操作,包括设置模式寄存器。这涉及到按照SDRAM芯片手册的要求设置诸如时序参数(如tRCD、tRP、tRAS等),这些时序参数决定了数据的读写速度和准确性。

网友AE:
SDRAM 芯片通常有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如片选、读写控制、时钟等)。以常见的 SDRAM 芯片连接为例,地址线(如 A0 - A12)连接到 GD32F4 芯片对应的地址引脚,数据线(如 D0 - D15)连接到数据引脚。

网友BL:
可以通过写入一些已知的数据模式(如递增数据序列或固定的测试数据)到 SDRAM 中,然后再读取这些数据并与写入的数据进行比较,来验证读写操作的正确性。

网友O:
设置SDRAM的时钟频率、地址映射、数据宽度等参数。

网友C:
提供合适的时钟信号给SDRAM。GD32F4系列芯片内部时钟源经过分频后提供给SDRAM,要确保时钟频率符合SDRAM芯片的规格要求。

网友BM:
SDRAM的时钟频率不超过MCU的最大支持频率。

网友AD:
配置EXMC的寄存器,以支持SDRAM的访问。这包括设置数据宽度、时序参数、Bank选择等。
编写初始化代码,对SDRAM进行初始化操作,如预充电、刷新等。

网友BN: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错误情况,如数据传输错误、刷新失败等。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需要设计相应的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BO:
可以利用示波器检查时钟信号、数据信号等是否正常。例如,观察数据线上的数据波形是否符合预期的读写操作。

网友BP:
GD32F4 系列通过 FMC 来控制 SDRAM。需要配置 FMC 的相关寄存器,包括时序寄存器、控制寄存器等。

网友AD:
下载完成后,通过调试工具或观察实验现象来验证SDRAM的功能是否正常。例如,可以通过写入特定的数据到SDRAM中,然后读取出来进行比对来验证读写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初始化SDRAM时,需要配置其工作模式、刷新周期等参数。这些参数通常存储在SDRAM的模式寄存器中,需要在上电或复位时进行配置。

网友BQ:
由于SDRAM是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其操作需要严格的时序匹配。在设计和实现实验时,需要仔细考虑时钟信号的生成和传输,确保时序的准确性。

网友BR:
主要介绍如何使用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与SDRAM进行通信。

网友BS:
GD32F4微控制器通过FSMC(灵活静态存储控制器)接口与SDRAM进行连接。FSMC接口支持多种存储器类型,包括SRAM、NOR Flash、PSRAM和SDRAM等。通过配置FSMC接口,GD32F4可以方便地对SDRAM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BP:
配置 GD32F4 芯片的相关引脚和寄存器,实现对 SDRAM 的正确读写操作。

网友G:
SDRAM内部由多个L-Bank组成,每个L-Bank包含多个行和列,通过指定行和列来寻址具体的存储单元。SDRAM的存储单元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来存储数据,因此需要定期刷新以保持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Z:
配置FSMC的时钟、引脚和控制寄存器,使其能够正确地与SDRAM通信。

网友BT:
在访问SDRAM时,注意数据的对齐方式和访问顺序。

网友D:
设置 SDRAM 的模式寄存器,包括设置突发长度、列地址位数等参数。这一步是根据具体的 SDRAM 芯片和应用需求来设置的,不同的 SDRAM 芯片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寄存器设置要求。

网友BS:
在电路设计中,需要考虑信号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确保SDRAM能够正常工作。同时,还需要设计适当的电源和地线布局,以减少干扰和噪声。

网友BU:
SDRAM(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是一种高速存储器,广泛应用于需要大量存储空间和快速访问速度的场景。

网友BM:
在设计和实现SDRAM实验时,需要注意电源的稳定性和管理。确保为SDRAM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的数据传输错误或数据丢失。

网友BV(2025-04-08):
SDRAM需定期刷新

网友T:
SDRAM 的时钟频率需符合芯片规格要求,通常不超过 MCU 的最大支持频率。GD32F4 系列内部时钟源经过分频后提供给 SDRAM,需确保时钟频率稳定。

网友BM:
SDRAM是一种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能够在时钟信号的同步下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具有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BW:
非常期待这个实验的详细过程和结果分享

网友AM:
SDRAM 的时钟信号必须稳定且准确,时钟抖动可能会影响 SDRAM 的正常工作。可以使用外部晶振或 PLL 来生成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
SDRAM是一种动态随机存取内存,需要与外部设备同步时钟信号以保持数据。

网友C:
SDRAM的成本更低,存储密度更大,但访问速度通常较慢,且功耗较高。

网友BJ:
SDRAM需要定期刷新以保持数据不丢失

网友BX:
SDRAM 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较高,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数据读写错误。建议使用合适的电源滤波电路

网友BY:
SDRAM通常用于需要大量高速缓存或临时存储的应用中

网友P:
SDRAM被正确初始化并配置为可运行代码的存储区。

网友BZ:
SDRAM 的数据线、地址线和控制信号的布线应尽量短且等长,以减少信号传输延迟和干扰。同时,要注意信号线之间的间距,避免串扰。

网友BY:
SDRAM走线尽量短(< 5cm),减少信号反射和串扰。

网友CA:
SDRAM 需定期刷新以保持数据完整性。需根据芯片规格设置合适的刷新周期。

网友CB:
在Deep Sleep模式下,SDRAM通常不能保持数据。因此,需要在进入Deep Sleep模式前将SDRAM中的数据保存到非易失性存储器(如Flash)中。

网友AU:
GD32F4系列单片机支持SDRAM,通过ARM和FPGA双核心处理,实现高速数据交换。

网友CC:
在SDRAM_VDD和VSS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

网友CD:
为 SDRAM_CLK 和 SDRAM_CKE 添加 22Ω~100Ω电阻,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CE:
SDRAM 操作需要严格的时序匹配,需仔细考虑时钟信号的生成和传输

网友A:
SDRAM支持高速数据传输,具有较快的读写速度,满足高性能应用需求。

网友CF:
在使用SDRAM之前,需要进行初始化配置,包括设置EXMC的相关寄存器以匹配SDRAM的时序参数和工作模式。

网友CG:
优化PCB布局,确保信号线的布线合理,使用适当的阻抗匹配和信号完整性设计。

网友CH:
使用 4层PCB,确保地址/数据线参考地平面。

网友CI:
SDRAM提供比内部RAM更大的存储容量,适用于图像处理、视频播放等数据密集型应用。

网友BQ:
捕获FSMC的地址、数据和控制信号,验证时序是否符合SDRAM要求。

网友X:
布线要尽量短,以减少信号延迟和干扰。

网友CJ:
当代码位于SDRAM中时,处理器缓存(如果有的话)可能无法高效地缓存SDRAM中的数据,这会增加缓存未命中的几率,导致性能下降。

网友BN:
SDRAM控制器支持中断和DMA操作,可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减轻CPU负担。

网友V:
GD32F4 系列通常使用 0xC0000000 作为 SDRAM 的基地址,需正确配置 EXMC(外部存储器控制器)寄存器,确保地址映射正确。

网友CK:
编写初始化代码,对 SDRAM 进行预充电、刷新等操作。初始化参数通常存储在 SDRAM 的模式寄存器中,需在上电或复位时进行配置。

网友AF:
SDRAM的读写速度比内部Flash要慢,因此从SDRAM中加载执行代码比直接从Flash中读取要慢。

网友AS:
随着技术的发展,单片机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需求量很大。

网友CL(2025-07-11):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CM:
这资料内容丰富,特别适合刚开始学习的小白。

网友CN:
很好的资料

网友CO(2025-08-29):
与供电电压强相关,电压波动会导致时序不满足 datasheet 要求,出现数据错读 / 错写

网友CP:
银杏科技这款GD32F4单片机使用ARM和FPGA双核心,进行SDRAM实验可以提升数据处理能力。

网友CQ:
评估板通常外接IS42S16400J-6BL(64MB,16 位数据宽度,4Bank)

网友BH:
内容详实,适合单片机初学者快速上手。

网友AS:
这份资料内容丰富,适合刚开始学习单片机的新手。

网友CR:
这个实验展示了GD32F4系列单片机如何使用ARM和FPGA双核心处理SDRAM数据,提高了处理速度和效率。

网友AT:
这个技术前景广阔,使用人数将增多。

网友CS(2025-10-31):
SDRAM 需要增加对多个 Bank 的管理,实现控制其中的 Bank 进行预充电

网友CT:
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简称 SDRAM)是有一个同步接口的动态随机存取内存(DRAM)

网友AR:
这是银杏科技利用GD32F4系列单片机进行ARM+FPGA双核心SDRAM实验,旨在探索高性能数据处理能力。

网友CU(2025-12-06):
SDNCAS、SDNRAS、SDNE0 等控制线建议加 10kΩ 上拉电阻,防止上电期间误触发。

网友CA:
SDRAM 通常工作在 3.3V,确保 VDD_SDRAM 电源稳定

网友CV:
非常感谢,正用

网友Y:
SDRAM与GD32F4微控制器的引脚正确连接,包括地址线、数据线、控制信号线。

网友F:
GD32F4片上SRAM分为多个非连续区块,若malloc堆区跨块分配可能出错。应明确HEAP_BEGIN和HEAP_END边界,避免越界

网友CW:
SDRAM是动态存储器,必须定期刷新。

网友BS:
时钟信号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对SDRAM的正常工作至关重要。

网友C:
默认情况下,SDRAM区域不允许执行代码,需通过MPU将其标记为“可执行”区域,否则引发HardFault

网友CX:
所用GPIO口必须全部使能时钟,并与SDRAM芯片引脚一一对应。

网友CY:
GD32F4的FMC支持自动刷新和手动刷新

网友AD:
建议使用磁珠或电感隔离SDRAM模块与MCU的地址/控制总线,减少高频噪声干扰

网友Z:
读写操作后需检查FMC状态寄存器,确保操作完成,避免连续操作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BU:
SDRAM的时钟线需严格等长布线,长度差控制在≤5mm以内,以降低时序偏移

网友C:
EXMC模块将外部存储器的地址映射到内部的特定地址上,用户只需访问对应的内部地址,EXMC就会自动寻址到外部存储器的对应地址。

网友CZ:
为SDRAM提供合适的时钟信号,确保时钟频率符合SDRAM芯片的规格要求,且不超过GD32F4微控制器的最大支持频率。

网友:
GD32 的 FSMC 时钟源和分频方式与 STM32 不同,必须重新计算时序。

网友DA:
SDRAM 初始化包含 上电延迟 → 预充电 → 刷新 → 模式寄存器设置 四步

网友W:
在系统低功耗时,SDRAM可进入自刷新模式,由SDRAM内部完成刷新,EXMC不提供时钟

网友BR:
GD32F4系列通过FMC支持外部存储器扩展,包括SRAM、NOR Flash和SDRAM。

网友DB:
资料详尽,适合初学单片机的朋友快速上手。

网友AX(2026-01-15):
看内容,可能指的是某种技术或设备在未来需求量大。比如单片机在教育、工业等领域应用广泛,未来发展潜力大。

网友AY:
这款银杏科技的GD32F4单片机采用ARM和FPGA双核,支持SDRAM实验,实现更高效的内存处理。

网友DC(2026-02-26):
看标题,感觉未来这种技术或产品需求大,挺有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