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三种BOOT启动模式详解

楼主:
一、三种boot启动模式 一般来说就是指我们下好程序后,重启芯片时,SYSCLK的第4个上升沿,BOOT引脚的值将被锁存。用户可以通过设置BOOT1和BOOT0引脚的状态,来选择在复位后的启动模式。

1、第一种方式(boot0 = 0):Flash memory启动方式 启动地址:0x08000000 是STM32内置的Flash,一般我们使用JTAG或者SWD模式下载程序时,就是下载到这个里面,重启后也直接从这启动程序。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模式。

2、第二种方式(boot0 = 1;boot1 = 0):System memory启动方式

启动地址:0x1FFF0000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是由厂家设置的。一般来说,这种启动方式用的比较少。系统存储器是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STM32在出厂时,由ST在这个区域内部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SP程序, 这是一块ROM,出厂后无法修改。一般来说,我们选用这种启动模式时,是为了从串口下载程序,因为在厂家提供的BootLoader 中,提供了串口下载程序的固件,可以通过这个BootLoader将程序下载到系统的Flash中。

楼主(2022-04-29):
但是这个下载方式需要以下步骤:

    1、将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然后按下复位键,这样才能从系统存储器启动BootLoader
    2、最后在BootLoader的帮助下,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Flash中
    3、程序下载完成后,又有需要将BOOT0设置为GND,手动复位,这样,STM32才可以从Flash中启动可以看到, 利用串口下载程序还是比较的麻烦,需要跳帽跳来跳去的,非常的不注重用户体验。

楼主:
3、第三种方式(boot0 = 1;boot1 = 1):SRAM启动方式。

启动地址:0x20000000 内置SRAM,既然是SRAM,自然也就没有程序存储的能力了,这个模式一般用于程序调试。假如我只修改了代码中一个小小的 地方,然后就需要重新擦除整个Flash,比较的费时,可以考虑从这个模式启动代码(也就是STM32的内存中),用于快速的程序调试,等程序调试完成后,在将程序下载到SRAM中。

楼主:
二、关于启动地址

理论上,CM3中规定上电后CPU是从0地址开始执行,但是这里中断向量表却被烧写在0x0800 0000地址里(Flash memory启动方式),那启动时不就找不到中断向量表了?既然CM3定下的规矩是从0地址启动,SMT32当然不能破坏ARM定下的“规矩”,所以它做了一个启动映射的过程,就是和芯片上总能见到的BOOT0和BOOT1有关了,当选择从主Flash启动模式后,芯片一上电,Flash的0x0800 0000地址被映射到0地址处,不影响CM3内核的读取,所以这时的CM3既可以在0地址处访问中断向量表,也可以在0x0800 0000地址处访问中断向量表,而代码还是在0x0800 0000地址处存储的。

楼主:
三、关于flash死锁的解决办法(Flash memory启动方式)

开发调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内部Flash锁死,无法连接SWD以及JTAG调试,无法读到设备,可以通过修改BOOT模式重新刷写代码。修改为BOOT0=1,BOOT1=0即可从系统存储器启动,ST出厂时自带Bootloader程序,SWD以及JTAG调试接口都是专用的。重新烧写程序后,可将BOOT模式重新更换到BOOT0=0,BOOT1=X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A:
这个看参考手册就可以

网友B:
这个属实看看就行,一般就是boot0给0就行了

网友C:
其实调试用jlink之类的就行了,没必要用boot这种调试

网友D:
听起来是很不错的样子,一般我这边都默认

网友E:
讲的挺好的,一般用存储器这块的就行了

网友F(2022-05-29):
用boot0等于0就好,没必要其他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