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LDO和DCDC到底怎么选用

楼主(2022-04-29):
dc, CD

输入5V,要求输出1.8V/500mA,要用LDO还是DCDC

网友A:
压差大小不一样

网友B:
转换效率不同

网友C:
外围电路一个简单一个复杂点

网友D:
主要还是取决于转换前后的电压差值

网友E:
一个低压差 一个无所谓的

网友F:
楼主的目标电压是多少  起始供电是多少呢

网友G(2022-06-17):
你这个参数,压差还可以,如果对纹波没要求的话建议用DCDC

网友H:
DCDC就是效率高,但是纹波较大,LDO一般是把多余的电压以发热的方式释放掉

网友I:
这个看你PCB的大小是否可以用DCDC呗

网友J:
不好分析,你这要求咋说呢,条件太少

网友K:
可以用DCDC就用DCDC,好用着呢

网友L:
DCDC效率高,但是占的面积大,LDO占得面积小,但是发热大

网友M:
这压差还好,用LDO吧,电路简单

网友N:
如果是3.3V降到1.8V用LDO还行,如果是5V,能用DCDC还是DCDC吧

网友O:
一般是看你PCB大小,散热量,电源纹波要求还有就是电压的压差

网友P:
你这需求都行的,擅长那个用哪个

网友Q:
其实还是用LDO吧,稳定还不错

网友R:
你这电流有点大,LDO不知道有没有500mA的

网友S:
DCDC,极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