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c0832怎么检查好坏

楼主(2022-04-29):
adc0832怎么检查芯片是否损坏,在电路设计中的电路检查过程中,如和来判定adc0832是否损坏了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它数据手册,测测通断方面

网友B:
没办法吧,只有焊接,看看状态OK不

网友C:
你可以通过眼观就行了,看看引脚是不是二手翻新的

网友D:
这个芯片应该不是很容易爱坏吧,之前很常用的4.

网友E:
看你电路设计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焊接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换新的,做对比

网友G:
你要是有量的话,抽测几片芯片就好了

网友H:
检测不出来,除非上电测电压

网友I:
电路检查应该查不出吧,电路检查不都是看原理图和PCB么

网友J:
不好判断,你可以上电测几个,抽查法

网友K:
我的判断就是上电测试电压方面,不然就是看看引脚是否OK,是不是翻新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