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mr14050 24V降12V电路 降压电路

楼主(2022-04-29):
在使用负载仪测试该电路时,电流一旦上升至0.6A,电压便从12V骤降至3.5V左右。

是否是输入电容耐压值不够或者电感感值不够?具体原因又是什么?

希望输出电压能稳定在12V左右,输出电流稳定在2.5A左右。

网友A:
储能不够吧

网友B:
电感的额定电流值多少?

网友C:
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D:
你的14050的输出电流,手册上写的是多少?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电感不够吧,比如电感输出电流可以大点的

网友F:
这个现象是超负荷了,也就是你的电流过大导致芯片进保护了

网友G:
你的整体参数都是按照这个电路设计的吗?

网友H:
你的二极管是多少A的电流啊?

网友I:
我看能限流的就两个地方,一个是D1另一个是L1

网友J:
估计是你的电源电流输出不够,导致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K:
我遇到过,我的充电板就这样,后来把电感换成大的就好了

网友L:
建议你还是找找芯片手册,一般芯片手册会告诉你最大输出多少,然后再说其他

网友M:
如果你正常不接负载的时候,电压是12V说明分压电阻没错,骤降可能是你的电感的问题

网友N:
电源超载了就这样,电压骤降

网友O:
你的供电设备的电流输出是多少啊,功率不能低于你的要求啊

网友P:
查查电感的参数吧,发出来,最好是电感电流大一些才行

网友Q:
如果按照你截图发上来的来看,应该没啥问题,除了电感没写电流值之外

网友R:
话说,你输出0.6A左右的时候,电源芯片发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