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JLINK编程器下载MM32F0010芯片的程序时,出现FLASH下载失...

楼主(2022-04-29):
最近在学习使用灵动微的MM32F0010芯片,编译程序正常,没有错误,使用JLINK编程器下载程序,在下载例程时,出现Flash下载失败问题,显示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我自己无法找出问题所在,希望各位大老们给于指导。

网友A(2022-07-22):
这个是比较好解决的,你要下载关于你用的这颗芯片的pack支持包

网友B:
就是实际没链接上,算法没有正确对应上也是这个错误

网友C:
看看你是不是接错线了,是否有芯片ID显示呢?

网友D:
你用的是那个开发环境啊?可以贴图上来,告诉你咋解决

网友E:
一般情况就是没链接到芯片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F:
看看是不是你算法没添加啊?没有算法也是这样

网友G:
你可以用segger的jflash连接试试,如果能连接上就表示电路是OK的

网友H:
你找技术支持咨询一下,或者你自己排查就是看看电路是否接的正确

网友I:
这个问题主要是没链接到芯片,你先查查这块

网友J:
这个错误就是因为没链接到硬件引起的,你的硬件是否单独供电啊?

网友K(2022-09-16):
下载关于你用的这颗芯片的pack支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