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有些GPIO无法控制高低(例如PB3和PB4)

楼主(2022-04-29):
IO, gp, pi
使用STM32单片机编写程序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PB3,PB4引脚无法控制的情况,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引脚被设置为JTAG了。用以下方法可以解决:

在初始化PB3和PB4的代码之前加入以下两行以禁用JTAG:

//打开复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禁用JTAG功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要先开时钟,再重映射;这句表示关闭jtag,使能swd。

接下来按照自己需要配置IO的各种模式就行。

网友A:
这不还是能配置么

网友B(2022-07-22):
会不会是有哪里的配置冲突了

网友C(2022-09-12):
有点文不对题了吧

网友D:
确实文不对题啊

网友E:
是不是配置冲突了

网友F:
是不配置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