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通讯 UART

楼主(2022-04-29):
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方法来与使用工业标准NR 异步串行数据格式的外部设备之间进行全双工数据交换。 USART利用分数波特率发生器提供宽范围的波特率选择。
它支持同步单向通信和半双工单线通信。它也支持LIN(局部互连网),智能卡协议和IrDA(红外数据组织)SIR ENDEC规范,以及调制解调器(CTS/RTS)操作。它还允许多处理器通信。用于多缓冲器配置的DMA方式,可以实现高速数据通信。

主要特性:
全双工的,异步通信
NR 标准格式
分数波特率发生器系统
       -发送和接收共用的可编程波特率,最高到4.5Mbits/s
可编程数据字长度(8位或9位)
可配置的停止位        -支持1或2个停止位
LIN主发送同步断开符的能力以及LIN从检测断开符的能力
       -   当USART硬件配置成LIN时,生成13位断开符;检测10/11位断开符
发送方为同步传输提供时钟
IRDA SIR 编码器解码器
       -   在正常模式下支持3/16位的持续时间
智能卡模拟功能
       -   智能卡接口支持ISO7816        -3标准里定义的异步协议智能卡
       -   智能卡用到的0.5和1.5个停止位
单线半双工通信
使用DMA的可配置的多缓冲器通信
       -   在保留的SRAM里利用集中式DMA缓冲接收/发送字节
单独的发送器和接收器使能位
检测标志
       -   接收缓冲器满
       -   发送缓冲器空
       -   传输结束标志
校验控制
       -   发送校验位
       -   对接收数据进行校验
四个错误检测标志
       -   溢出错误
       -   噪音错误
       -   帧错误
       -   校验错误
   10个带标志的中断源
       -   CTS改变
       -   LIN断开符检测
       -   发送数据寄存器
       -   发送完成
       -   接收数据寄存器
       -   检测到总线为空
       -   溢出错误
       -   帧错误
       -   噪音错误
       -   校验错误
多处理器通信       -        - 如果地址不匹配,则进入静默模式
从静默模式中唤醒(通过空闲总线检测或地址标志检测)
两种唤醒接收器的方式
       -   地址位(MSB)
       -   空闲总线

楼主:
STM32的串口配置 也挺方便的

首先是配置UART的GPIO口
/*******************************************************************************
* Name   : UART1_GPIO_Configuration
* Deion        : Configures the uart1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ART1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_Tx as alternate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_Rx as 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然后是配置串口参数

/* 如果使用查询的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 则不需要使用串口的中断
   如果需要使用中断的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 则需要使能串口中断
    函数原形 void USART_IT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16 USART_IT, alState NewState)
    功能描述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 USART 中断

       USART_IT                   描述
       USART_IT_PE       奇偶错误中断
       USART_IT_TXE    发送中断
       USART_IT_TC       传输完成中断
       USART_IT_RXNE 接收中断
       USART_IT_IDLE    空闲总线中断
       USART_IT_LBD    LIN中断检测中断
       USART_IT_CTS    CTS中断
       USART_IT_ERR    错误中断

*/

/*******************************************************************************
* Name   : UART1_Configuration
* Deion        : Configures the uart1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the USART1*/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楼主:
发送一个字符
/*******************************************************************************
* Name   : Uart1_PutChar
* Deion        : printf a char to the uar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8 Uart1_PutChar(u8 ch)
{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return ch;
}

楼主:
发送一个字符串
/*******************************************************************************
* Name   : Uart1_PutString
* Deion        : print a string to the uart1
* Input                    : buf为发送数据的地址 , len为发送字符的个数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art1_PutString(u8* buf , u8 len)
{
for(u8 i=0;i<len;i++)
{
       Uart1_PutChar(*buf++);
}
}

楼主:
如果UART使用中断发送数据 则需要修改stm32f10x_it.c 中的串口中断函数 并且需要修改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函数

楼主:
在中断里面的处理 原则上是需要简短和高效 下面的流程是 如果接收到255个字符或者接收到回车符 则关闭中断 并且把标志位UartHaveData 置1

/*******************************************************************************
* Name   : USART1_IRQHandler
* Deion        : This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 RxCounter ]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 RxCounter == 0xfe || '\r' == RxBuffer[ RxCounter ] )
{
   /* Disable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RxBuffer[ RxCounter ] = '\0';
   UartHaveData = 1;
}

RxCounter++;
   }
}

楼主:
修改NVIC_Configuration函数

/*******************************************************************************
*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ion        : Configures NVIC and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至此 串口就可以工作起来了 附件中的程序功能是 开机后 从串口中输出2行信息 然后就等待接收串口数据 并且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到PC机上来 附件有2个 一个是查询方式的 一个是中断方式的

楼主:
采用DMA方式进行串口通信

使用了DMA功能以后,用户程序中只需配置好DMA,开启传输后,再也不需要操心,10K数据完成后会有标志位或中断产生,期间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非常方便

网友A(2022-10-08):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B: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C: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A(2023-07-01):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D: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B: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D: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E: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F: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G: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