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B3,PB4当做普通IO口,重定义

楼主(2022-04-29):
一、如题,我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将PB3和PB4当做了普通IO口,结果按照一般配置的方法操作后,PB3 PB4并没有输出自己想要的信号,配置如下:

void MOTOR_GPIO_Init(void)//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PB.4  PB.4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3/4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PB3写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PB4写1
}

楼主:
然后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MOTOR_GPIO_Init()后,我希望得到的结果应该是PB3和PB4都是高电平,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楼主:
查看数据手册如下图,可以看到PB3和PB4主功能分别为JTDO和NJTRST,如果想要将其作为普通IO的话,需要使用重定义里面的功能。

楼主:
原因找到了,接下来就是解决问题。
首先第一步,我想要使用重定义功能,那么需要开启AFIO时钟,即需要增加一句
  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楼主:
一般IO口作复用话,这一句就够了,但是PB3和PB4比较特殊,它的主功能是作为JTAG下载口,所以还需要关闭JTAG下载功能,但是不能没有办法下载程序吧,那么就要在关闭JTAG下载的同时允许使用SW下载。所以还需要加一句。
  1.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楼主:
综上所述,配置改成如下样子即可实现PB3、PB4当做普通IO口使用

void MOTOR_GPIO_Init(void)//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PB.4  PB.4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3/4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PB3写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PB4写1
}

int main(void)
{
        MOTOR_GPIO_Init();
        while(1)
        {}
}

楼主:
PS:比较两个函数的区别
  1.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禁用JTAG,可以使用SW
  2.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禁用JTAG和SW,会导致无法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