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外部中断嵌套[操作寄存器+库函数]

楼主:
stm32共有19个外部中断:
  • 线0~15:对应外部I/O口的输入中断
  • 线16:连接到PVD输出。PVD(Programmable Votage Detector),即可编程电压监测器。作用是监视供电电压,在供电电压下降到给定的阀值以下时,产生一个中断,通知软件做紧急处理。当供电电压又恢复到给定的阀值以上时,也会产生一个中断,通知软件供电恢复。
  • 线17:连接到RTC实时时钟产生闹钟事件。
  • 线18:连接到USB唤醒事件
stm32 NVIC中断stm32 USART串口通信 中已经介绍过stm32的中断和串口输出使用方法,本文运用外部中断嵌套,通过串口发送相应信息,验证外部中断嵌套。
按下PA0(按键按下时为低电平)时,打印出如下信息:
EXTI0 IRQHandler enter.
EXTI1 IRQHandler enter.
EXTI2 IRQHandler enter.
EXTI2 IRQHandler return.
EXTI1 IRQHandler return.
EXTI0 IRQHandler return.

直接操作寄存器
对于外部中断EXTI的控制寄存器,MDK定义了如下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u32 IMR;
  vu32 EMR;
  vu32 RTSR;
  vu32 FTSR;
  vu32 SWIER;
  vu32 PR;
} EXTI_TypeDef;

楼主(2022-04-29):
IMR:中断屏蔽寄存器
这个32位的寄存器只有前19位有效。当位x设置为1时,则开启这个线上的中断。
EMR:事件屏蔽寄存器
只有前19位有效。当位x设置为1时,则开启这个线上的事件触发。
RTSR/FTSR:上升沿/下降沿触发选择寄存器
只有低19位有效,当位x设置为1时,则允许这个线上上升/下降沿触发中断/事件。下降上升沿可以同时设置,则为任意电平触发。
SWIER:软件中断事件寄存器
设置IMR开启某个外部中断后,可以通过向该寄存器对应此外部中断的位x写1,产生一个软件中断,效果通外部中断触发 。
PR:挂起寄存器
当在外部中断线上发生了选择的边沿事件,该位被置’1’。在该位中写入’1’可以清除它,也可以通过改变边沿检测的极性清除。外部中断发生时,相应位置被置1,可以用于查询中断。

楼主:
stm32的I/O复用外部中断只有16个,但是引脚却有112(16*7)个之多。为了让每一个I/O口都可以设置为外部中断入口,stm32使用了4个EXTICR寄存器来实现分配。

楼主:
EXTIx[3:0]:EXTIx配置(x = 0 … 3) (EXTI x configuration)  这些位可由软件读写,用于选择EXTIx外部中断的输入源。
0000对应PA引脚   0001 对应 PB引脚  0010对应PC引脚 0011对应PD引脚
0100对应PE引脚  0101对应PF引脚  0110对应PG引脚
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 AFIO_EXTICR1 寄存器 对应的操作寄存器是 AFIO->EXTICR[0]
直接操作寄存器代码:
User/main.c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void
Gpio_Init(
void
);

int
main(
void
)
{

Rcc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sart1_Init(72,9600);
//设置系统时钟和波特率

Gpio_Init();

Exti_Init(GPIO_A,0,FTIR);
//设置PA0~3 为下降沿触发,参数GPIO_x 和 FTIR 在system.h中有定义

Exti_Init(GPIO_A,1,FTIR);

Exti_Init(GPIO_A,2,FTIR);

Nvic_Init(2,1,EXTI0_IRQChannel,2);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2,响应优先级为1,中断分组为2

Nvic_Init(1,1,EXTI1_IRQChannel,2);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1,响应优先级为1,中断分组为2

Nvic_Init(0,1,EXTI2_IRQChannel,2);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0,响应优先级为1,中断分组为2

while
(1);
}

void
Gpio_Init(
void
)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GPIOA->CRL&=0x0000FFFF;
// PA0~3设置为浮空输入,PA4~7设置为推挽输出

GPIOA->CRL|=0x33334444;

//USART1 串口I/O设置

GPIOA -> CRH&=0xFFFFF00F;
//设置USART1 的Tx(PA.9)为第二功能推挽,50MHz;Rx(PA.10)为浮空输入

GPIOA -> CRH|=0x000008B0;
}
User/stm23f10x_it.c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tdio.h"

void
EXTI0_IRQHandler(
void
)
{

printf
(
"\r\nEXTI0 IRQHandler enter.\r\n"
);

EXTI->SWIER = 1<<1;
//产生一个EXTI1上的软件中断,让此中断挂起

printf
(
"\r\nEXTI0 IRQHandler return.\r\n"
);

EXTI->PR = 1<<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void
EXTI1_IRQHandler(
void
)
{

printf
(
"\r\nEXTI1 IRQHandler enter.\r\n"
);

EXTI->SWIER = 1<<2;
//产生一个EXTI2上的软件中断,让此中断挂起

printf
(
"\r\nEXTI1 IRQHandler return.\r\n"
);

EXTI->PR = 1<<1;
}

void
EXTI2_IRQHandler(
void
)
{

printf
(
"\r\nEXTI2 IRQHandler enter.\r\n"
);

printf
(
"\r\nEXTI2 IRQHandler return.\r\n"
);

EXTI->PR = 1<<2;
}

楼主:
Library/src/exti.c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exti.h"

//外部中断配置函数
//只针对GPIOA~G;不包括PVD,RTC和USB唤醒这三个
//参数:GPIOx:0~6,代表GPIOA~G;BITx:需要使能的位;TRIM:触发模式,1,下升沿;2,上降沿;3,任意电平触发
//该函数一次只能配置1个IO口,多个IO口,需多次调用
//该函数会自动开启对应中断,以及屏蔽线
void
Exti_Init(u8 GPIOx,u8 BITx,u8 TRIM)
{

u8 EXTADDR;

u8 EXTOFFSET;

EXTADDR=BITx/4;
//得到中断寄存器组的编号

EXTOFFSET=(BITx%4)*4;

RCC->APB2ENR|=0x01;
//使能io复用时钟

AFIO->EXTICR[EXTADDR]&=~(0x000F<<EXTOFFSET);
//清除原来设置!!!

AFIO->EXTICR[EXTADDR]|=GPIOx<<EXTOFFSET;
//EXTI.BITx映射到GPIOx.BITx

//自动设置

EXTI->IMR|=1<<BITx;
//  开启line BITx上的中断

EXTI->EMR|=1<<BITx;
//  开启line BITx上的事件触发 (如果不屏蔽这句,在硬件上是可以的,但是在软件仿真的时候无法进入中断!)

if
(TRIM&0x01)EXTI->FTSR|=1<<BITx;
//line BITx上事件下降沿触发

if
(TRIM&0x02)EXTI->RTSR|=1<<BITx;
//line BITx上事件上升降沿触发
}

楼主:
Library/inc/exti.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void
Exti_Init(u8 GPIOx,u8 BITx,u8 TRIM);
PS: 将Library下的exti.c加入MDK的工程

楼主:
库函数操作
库函数操作代码: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define  PRINTF_ON  1

void
RCC_Configuration(
void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void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void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void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
void
);

int
main(
void
)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while
(1);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voi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优先级数字越大,优先级越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
void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Line1 | 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
void
)
{

/* 定义枚举类型变量 HSEStartUpStatus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复位系统时钟设置*/

RCC_DeInit();

/* 开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等待HSE起振并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判断HSE起是否振成功,是则进入if()内部 */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选择HCLK(AHB)时钟源为SYSCLK 1分频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选择PCLK2时钟源为 HCLK(AHB) 1分频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选择PCLK1时钟源为 HCLK(AHB) 2分频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设置FLASH延时周期数为2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使能FLASH预取缓存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选择锁相环(PLL)时钟源为HSE 1分频,倍频数为9,则PLL输出频率为 8MHz * 9 = 72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使能PLL */

RCC_PLLCmd(ENABLE);

/* 等待PLL输出稳定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选择SYSCLK时钟源为PLL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等待PLL成为SYSCLK时钟源 */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打开APB2总线上的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void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TIM_Configuration(
void
)
{

}

#if  PRINTF_ON

int
fputc
(
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8)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endif

楼主:
stm32f10x_it.c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tdio.h"

void
EXTI0_IRQHandler(
void
)
{

printf
(
"\r\nEXTI0 IRQHandler enter.\r\n"
);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1);

printf
(
"\r\nEXTI0 IRQHandler return.\r\n"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
}

void
EXTI1_IRQHandler(
void
)
{

printf
(
"\r\nEXTI1 IRQHandler enter.\r\n"
);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2);

printf
(
"\r\nEXTI1 IRQHandler return.\r\n"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
}

void
EXTI2_IRQHandler(
void
)
{

printf
(
"\r\nEXTI2 IRQHandler enter.\r\n"
);

printf
(
"\r\nEXTI2 IRQHandler return.\r\n"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2);
}

网友A(2022-10-02):
连接到PVD输出。PVD(Programmable Votage Detector),即可编程电压监测器。作用是监视供电电压,在供电电压下降到给定的阀值以下时,产生一个中断,通知软件做紧急处理。当供电电压又恢复到给定的阀值以上时,也会产生一个中断,通知软件供电恢复

网友B:
跟那个施密特触发器的配置有关

网友C:
该函数执行完后继续后续

网友D:
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精度不高

网友E(2023-07-01):
Keil编写程序是默认的时钟为72Mhz

网友E: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F: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G:
A在使用自己声明的mysum之前,初始化(注册)一下该函数

网友H: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B:
多增加过孔将此工作地线与工作地平面相连

网友I: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