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h32v103r8无法读取

楼主(2022-04-29):
(无正文)

网友A:
出厂都不会设置读保护的,无法连接具体是报什么错误,检查接线是否正常,PA14接SWCLK,PA13接SWDIO,还有需要注意一下Link模式是否正确。附件为WCH-Link使用说明,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之前有一个核心板也是这样,之前用的好的好的,升级mrs到1.7以后升级wchlink后就不能链接芯片,最后用usb方式解除芯片写保护才可以用mrs下载

楼主:
还是不行,只有通过走usb方式了,哎真的是没有办法比啊!

网友B:
楼主找到根源了么,

网友C:
新片子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