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博主] 【优质评测精选】微处理器 NUC980 模块评测任务大挑战

楼主(2022-04-29):
简介
SDH是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的缩写,也是就是SD Host,同过该功能模块,可以连接SD卡、TF卡及4线emmc。
功能模块的硬件介绍
官方手册介绍

从官方手册上可以看到,SDH模块具备DMA功能以及128Byte FIFO,使其具备不错的读写性能。
NuMaker-IIoT-NUC980开发板上预留了TF卡槽,从开发板原理图上可知SDH使用到了PF.0~6引脚,分别对应SDH的7各功能信号,除了SD_CLK信号,其余信号脚均使配置了10K上拉电阻。

功能模块的使用说明
硬件环境
NuMaker-IIoT-NUC980开发板(TF卡槽位于开发板的BOTTOM层)
闪迪16G SDHC TF卡
两个USB数据线(一条接VCOM,另一条接USB0)

软件环境

模块功能的测试演示
rt-thread的BSP开发包已经适配了SDH功能模块的驱动以及相应的文件系统,所以下面主要通过TF卡的文件读写、存储功能对SDH功能模块展开测试。
首先需要在中配置虚拟文件系统相关的参数如下:

然后在RT-Thread Studio环境中执行“构建”,

最后,使用NuWriter将可程序文件“rtthread.bin”下载到开发板上。

程序文件和开发板连线准备完毕,打开SecureCRT,执行下载程序步骤,系统启动成功,如下:

测试热拔插功能

开发板启动后,首先测试SDH模块热拔插功能,将TF卡插入卡槽,这时我们可以在finsh控制台上看到TF卡挂载成功的信息,如下:

测试文件读写功能

然后,我们测试SDH模块的读写功能,在finsh控制台上执行以下命令,
1)输入“mount"指令,可以看到TF卡(sdh1)挂载在/mnt/sd1下;
2)输入“cd /mnt/sd1”指令,进入sd1目录;
3)输入“ls”指令,遍历目录,当前无文件(夹);
4)输入“echo "hello rt-thread @nuc980iot!" test_sdh.txt”指令,创建 test_sdh.txt文件,并写入hello rt-thread @nuc980iot!;
5)输入“ls”指令,遍历目录,test_sdh.txt文件创建成功;
6)输入“cat test_sdh.txt”指令,读取test_sdh.txt文件,在finsh可以看到步骤4写入的数据。
经过以上步骤,SDH模块的读写功能测试成功。

可编译下载的代码

https://github.com/fever123123/Test-sdh-NK-980iot.git

心得体会

通过SDH功能模块的测试,对SDH的接口信号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并学习了NuMaker-IIoT-NUC980开发板的固件烧写方法。
同时,通过对TF卡的热拔插测试和读写测试,对rt-thread的开发环境以及文件系统功能有了初步认知。

网友A:
哇塞,这个厉害

网友B(2022-06-20):
怎么使用NUC980开发板驱动wifi呢?

网友C:
NUC980 模块给力。

网友D:
这个是小管家做的测评吗?

网友E:
NUC980开发板外设资料可以的。

网友A:
能不能按开发板的型号,做个汇总呢?

网友F:
这个板子可以~~

网友G(2022-08-07):
跟着管家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