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bed串口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2022-04-29):
请问windows10 64bit电脑安装Mbed串口驱动(mbedWinSerial_16466.exe)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脑系统不匹配

楼主(2023-08-17):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电脑系统不匹配

谢谢!官网下载说是支持windows10 system的呢,系统我也重装过还是不行!

网友B:
重新设置一下兼容性

网友C:
调整一下兼容性,一般情况下,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驱动下载的问题,或者使用管理员模式打开试试。

网友E:
使用管理员模式,直接进行,就可以了吧。

网友F:
好像有的需要关闭安全模式然后安装

网友G:
重装不行那就不是有电脑系统不匹配

网友H:
还是使用官网的驱动吧,自己弄的不行的。

网友I:
从官网下载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