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protues仿真stm32教程

楼主(2022-04-29):
近期尝试使用protues仿真stm32单片机遇到了很多问题,查询了很多博客,但是没有找到一套完整合适的方法。四处碰壁之后,结合他人的博客和自己的尝试,最终找到了一套可行的方案。 1.打开proteus8.6添加stm32f103C4.

楼主:
2.选择Design->configure power rails

楼主:
3.选择GND,选择VSSA,点击Add

楼主:
4.选择VCC/VDD,选择VDDA,点击Add,点击OK.

楼主:
5.MDK新建一个工程,芯片型号stm32F103C4,添加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ld.s(小容量)。

楼主:
6.选择create HEX FILE

楼主:
7.按红色框框填写内容。点击OK

楼主:
8.打开startup_stm32f10x_ld.s文件,注释掉这两句,在句子前面加分号(;),如果startup_stm32f10x_ld.s文件是只读属性,先把只读属性去掉,再改。
9.编写代码,生成HEX文件。我的代码如下:

楼主:
10.在proteus中,打开stm32F103C4的属性框,ProgramFile选择MDK刚才生成的HEX文件,时钟频率默认。点击OK。

楼主:
11.Proteus点击下面运行,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A(2022-10-02):
近期尝试使用protues仿真stm32单片机遇到了很多问题,查询了很多博客,但是没有找到一套完整合适的方法。四处碰壁之后,结合他人的博客和自己的尝试,最终找到了一套可行的方案

网友B:
仿真连接电路好麻烦

网友C:
LSI、LSE是作为IWDGCLK(独立看门狗)时钟源和RTC时钟源使用

网友D:
串口马上正常中断接收

网友E:
make_youtiao()执行完后,控制转回到调用函数中

网友F(2023-07-01):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C: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G:
如果make_youtiao()这个函数执行的很快并可以立即返回

网友G: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H: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