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高级定时器-PWM简单使用

楼主:
高级定时器与通用定时器比较类似,下面是一个TIM1 的PWM 程序,TIM1是STM32唯一的高级定时器。共有4个通道有 死区有互补。

先是配置IO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A8设置为功能脚(PWM)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B13 设置为PWM的反极性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开时钟PWM的 与GPIO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配置TIM1*/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void Tim1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重设为缺省值

/*TIM1时钟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000;      //预分频(时钟分频)72M/4000=18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44;       //装载值 18k/144=125hz 就是说向上加的144便满了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了时钟分割 不懂得不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周期计数器值 不懂得不管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Channel 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通道一的PWM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PWM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正向通道有效 PA8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反向通道也有效 PB1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0;         //占空时间 144 中有40的时间为高,互补的输出正好相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互补端的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空闲状态下的非工作状态 不管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先不管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数初始化外设TIMx通道1这里2.0库为TIM_OCInit

/* TIM1 counter enable开定时器 */
TIM_Cmd(TIM1,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使能TIM1外设的主输出*/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

//设置捕获寄存器1
void SetT1Pwm1(u16 pulse)
{
TIM1->CCR1=pulse;
}

/*操作寄存器改变占空时间*/

/*****************************************************************************************************************

TIM1的定时器通道时间 1到4 分别为 PB8 PA9 PA10 PA11 而互补输出分别为 PB13 PB14 PB15

中止 PB12 。

楼主(2022-04-29):
如果输出与互补输出极性相同的话 就刚好输出高 互补低 至于PWM模式1 与模式2的区别

在下图:

楼主:
这个是模式1的 了绿为输出 黄为互补

*************************************************************************************************

楼主:
上图是模式2的情况 正好和模式1的反过来了 144中有40 为高 互补的有40为低。

*************************************************************************************************/

//在MAIN 中加点键盘扫描啥的 用来改变占空比

/************************************************************
      **实验名称:PWM
      **功能:是PA8产生PWM输出,PA8为驱动LED1和马达的IO,
      通过UP DOWN键,可以改变占空比,从而让ED1和小马达的产生变化
      **注意事项:LED是低有效,马达则是高有效,所以LED全灭的时候马达转速达到最高.
      **作者:电子白菜
      *************************************************************/

#include "STM32Lib\\stm32f10x.h"
      #include "hal.h"

extern void SetT1Pwm1(u16 pulse);

int main(void)
{
u16 pulse=40;
ChipHalInit();   //片内硬件初始化
ChipOutHalInit();  //片外硬件初始化

for(;;)
{
   if(GET_UP())
   {
    while(GET_UP());
    if(pulse<=144)
    {
     pulse+=5;
     SetT1Pwm1(pulse);
    }
   }

   if(GET_DOWN())
   {
    while(GET_DOWN());
    if(pulse>30)
    {
     pulse-=5;
     SetT1Pwm1(pulse);
    }
   }
}

}

楼主:
/***************************************************************************************/

再来两张 最小系统板子

/***************************************************************************************/

楼主:
你也只需一块这样板子再来一点时间与干劲这个历程一样跑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