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和C51程序设计仿真

楼主:
(一)STM32工程的建立和程序的编译

1、首先新建工程文件夹

楼主(2022-04-29):
2、在新建的工程文件夹中再新建如下文件夹

楼主:
3、在你下载MDK5的文件夹中去找到如下文件,分别复制粘贴到各个文件夹中
(1)CMSIS中存放的文件

楼主:
(2)startup中存放的文件

楼主:
(3)Doc中存放的文件

楼主:
(4)Libraries中存放的文件

楼主:
(5)Project用来存放自己建立的Keil5工程文件

楼主:
(6)User中存放的文件(main.c是自己新建的文本文件)

楼主:
(7)打开Keil5,点击Project,新建工程,工程目录选择Project

楼主:
接着会出现一个弹框,直接关掉就行。

楼主:
(8)完成以上步骤后,将需要的固件库相关文件复制到了工程目录下面。点击如下图标

楼主:
新建分组

楼主:
建立好后双击文件夹,将文件添加进去

楼主:
(10)在Define中添加宏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
按照步骤依次点击

楼主:
工程文件创立的操作完成
(11)在main.c中输入代码(此代码为点亮LED灯的代码)
#define RCC_APB2EN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21018
#define GPIOB_CR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C00
#define GPIOB_O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C0C
int main(void)
        {
        // 开启端口 B 的时钟
           *(unsigned int *)0x40021018 |= (1 << 3);
           // 配置 PB0 为通用推挽输出模式,速率为 2M
           *(unsigned int *)0x40010C00 |= (1 << (4*0));
           // 配置 PB0 为通用推挽输出模式,速率为 2M
           *(unsigned int *)0x40010C0C &= ~(1 << 0);
        }
        void SystemInit(void)
        {}

楼主:
定义一个 SystemInit 空函数的目的是为了骗过编译器,不然将会报错
(12)编译代码